[医疗] 记录一专业医疗设备显示花屏维护,保障设备节前正常使用

楼主(2023-01-18):
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专业维修工程师,拆解维修纯属个人爱好,可能有不足之处。

背景:临近春节,单位一检查设备因停电出现主机显示器花屏,电脑启动后软件不能正常启动。

维修经过:

拆机,都是土,长时间没有清理;

初步判断显卡故障,专业设备对显卡的要求特别高,而且特别挑显卡,在京东搜索奈何这款显卡的售价让我望而却步。

找来手头有的几款显卡测试都无法启动软件。

绝望之时手机通讯录看到之前厂家工程师的电话,沟通后让我尝试七彩虹710,想着1060都没带起来710咋能行,而工程师胸有成竹的保证710可以替代,随后京东下单,新疆的快递就是慢啊,一个多星期的等待,710到手,立即拆箱,装机测试,现在显卡包装里面都不带驱动光盘吗?避免麻烦,在七彩虹官网下载了历来64为所有驱动。

连接时发现接口对不上,记得之前库房有一条HDMI的视频线,找来接上。开始装驱动。

第一个就提示缺系统补丁,又跑去下载补丁。

打完补丁一个个测试驱动,第4个驱动装完。

成功进入软件,且能正常显示图像。

汇报主任,完美收工,为单位省下一大笔费用,710的费用还不知道找谁报销。

不足之处,请大神勿喷,在不断学习中。

网友A:
这是佳能的医疗DR影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佳能的医疗DR影像设备?

不是佳能,岛津

网友B:
影像,设计行业和专业渲染行业使用的显卡和常见的游戏显卡不一样的,别看游戏显卡大块头大风扇大散热器牛逼哄哄,在专业领域还比不上连散热风扇都没有的专业图形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像,设计行业和专业渲染行业使用的显卡和常见的游戏显卡不一样的,别看游戏显卡大块头大风扇大散热器牛逼 ...

对,1060等游戏卡上了都不行

网友C:
医院里使用怎么会机箱这么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院里使用怎么会机箱这么多会

我们这里沙尘暴比较频繁

网友:
鼓励一下,多尝试探索有助提高

网友D:
楼主厉害了~
不过这种故障,我觉得要么找原厂家维修,要么买同型号显卡代换
为科室省支出,但是领导并不会觉得好,相反以后如果再出现问题,谁修的谁还要负责,很麻烦的

不过如果GT710就可以换quadro 5000,说明这张显卡高端专用显卡并未在软件中启动专用加速或者运算功能哇,或者是可能软件的部分高级功能无法使用才对

这张显示器是专业的单色显示器,特别特别特别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了~
不过这种故障,我觉得要么找原厂家维修,要么买同型号显卡代换
为科室省支出,但是领导并不会 ...

这种显示器我们有20多台

网友:
这机器维修,换作是我,首先送到汽修店高压气枪里里外外吹扫干净再摆弄,很多时候这么脏就能诞生出一堆问题!

网友:
直接维修显卡有没有可能会更简单

网友:
看着是岛津的胃肠机。这种专业显卡还是不要换其他型号的好,因为很多软件上的东西是定制的,换了其他显卡试试基本好用,可能在一些的高级功能可能会出问题,后期很麻烦。当年的专业显卡拿到现在来看性能已经很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了~
不过这种故障,我觉得要么找原厂家维修,要么买同型号显卡代换
为科室省支出,但是领导并不会 ...

我还以为显示器也坏了,感谢科普

网友E(2023-02-18):
医疗影像系统是对显卡有要求的,对灰度要求很高,看重图像的生成能力。
影像系统会检测显卡的驱动, 不支持它需要的功能当然会报错
GT710这个卡有点意思,一方面它属于游戏卡但游戏性能很差,
另一方面,它又有某些专业显卡的属性,估计就是这么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医疗影像系统是对显卡有要求的,对灰度要求很高,看重图像的生成能力。
影像系统会检测显卡的驱动, 不支持 ...

分析的很在理

网友:
需要清理灰尘,不然短路了

网友:
这个灰也太大了   想当初在阿拉尔  那个沙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