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彻底抛弃MicroUSB,把家里能改的都改为TYPE-C口了

楼主(2023-01-18):
现在新出的手机和电子产品都是C口了,但蓝牙耳机、无线鼠标、等都还是MicroUSB口,两种数据线实在不方便,没事全部改为C口了

已经改了的有充电台灯、几个罗技鼠标比如MX Master  MX Master2S、几个蓝牙耳机、读卡器、感应牙签盒、感应垃圾桶等

网友:
这个改的好

网友:
自己一直想做去一直没做,佩服

网友A:
这个不可能只是换一个TYPE-C的插头吧?

网友:
改得很好,赞一个。

网友:
该的不错
C头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
这边磨得,真是好手艺

网友:
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能只是换一个TYPE-C的插头吧?

接口引脚不同  当然不能直接焊接,除了两个VCC和GND外,还有正反识别的电阻也要加上,这样C to C的线也能使用。除了接线,当然需要打磨固定C口母座,有的是固定在外壳上,有的是固定在PCB上

网友:
这个开口真漂亮,原装级别了

网友:
没有看到里面什么样,楼主展示一下呗!

网友:
好手艺!
怎么开的?

网友:
我也改了,有的成功,也有失败的
还有没法动手的,比如ps4的手柄
反而ps3手柄改好了c口毫无问题

网友:
找义乌厂家定做一批typeC打磨专用锉刀。

网友:
C头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
楼主把怎么改的发上来就更受欢迎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手上有活做啥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