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家一个微波炉维修问题

楼主(2023-01-18):
家里格兰仕微波炉坏了   那种老款式   不带智能电路板的,两年前磁控管坏了,换了后恢复

昨天早上突然听到一声应该是打火的声音,然后不加热了,微波炉表面看起工作正常,灯光正常,电机旋转

排查过程:
1、拆开首先普通保险和高压保险都没有烧
2、检查磁控管,灯丝间的电阻低于1Ω,灯丝对地电阻无穷大,表面看起来是好的
3、检查高压电容,两个引脚电阻10MΩ,电容量测得0.8uF,引脚对地电阻无穷大,看起来也是好的
4、高压二极管,用指针表10K档,正反测试,一面摆动一面不摆,看起来还是正常的

不知还有哪些可能,请大家指导下,测试的时候还听到过2次打火声,都是响一下,声音还不算小,不知哪里问题,打火好像是在高压电容的引脚处。我没有备用零件替换测试,无法用排除法

网友A:
跟你前两年的故障一样一样的。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上个图...

网友:
3楼说的对,应该上个图大家好帮你参考参考。

网友:
那个原件老化

网友:
这几天坏微波炉的坛友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前两年的故障一样一样的。

前两年的磁控管管脚对地电阻20欧姆   我知道肯定是磁控管坏了   这次电阻正常   所以我也不确定了

网友B:
通过更换可疑原件来排除故障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更换可疑原件来排除故障

买一个同款微波炉,一个一个的替换原件,一定能修好,据说高端航天飞机就是用一备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两年的磁控管管脚对地电阻20欧姆   我知道肯定是磁控管坏了   这次电阻正常   所以我也不确定了 ...

可能磁控管老化了,不妨替换一下好判断。其他零件你都测量差不多了没啥毛病。

网友:
应该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磁控管老化了,不妨替换一下好判断。其他零件你都测量差不多了没啥毛病。 ...

好的,回头试试,之前也是买的拆机的24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回头试试,之前也是买的拆机的24包邮

祝你成功哈!

网友:
换个磁控管就好了,这种机械的一般烧保险就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
微波炉门框上的几个微动开关也是常见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