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暴力无刷电机制作的电磨烫手

楼主(2023-01-18):
惠普服务器风扇里面拆出来的高速无刷电机,做成电磨烫手。加个扇叶,可以长时间使用了。

网友:
配套的东西太多、、、、鸟。

网友A:
夹头怎么和电机连接到,没看懂。

网友:
想办法搞成电钻比较实用

网友:
夹头怎么连接也没看懂

网友:
冬天使用自带保暖系统

网友:
厉害这玩意对电源的要求应该不低

网友:
我也有两个类似的电机,同样也是楼主这个方案,但是一搜索那个er的夹头太贵了,还要配合不同的夹心 。好处是精度比jt0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头怎么和电机连接到,没看懂。

er连接杆,后面孔径和电机轴一样粗,套上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连接杆,后面孔径和电机轴一样粗,套上就行了。

用一段金属管做外壳吗?

网友C:
这么做振动大么?

网友D:
这是粗线电机还是细线电机?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就是手柄部分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段金属管做外壳吗?

用铝管做外壳,内径比电机直径稍微大一点,涂上厌氧胶塞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做振动大么?

拿在手里感觉比商品电磨机的震动小很多。但是放在桌子上有震动。放到雕刻机上当主轴也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粗线电机还是细线电机?

粗线电机。买带外壳的风扇便宜,壳子里还直接带驱动板。拆开卖的贵。

网友:
挺会玩的,这种两三万转的....必须加主动散热

网友:
风扇改的不错

网友:
磨啥东西啊?

网友:
夹头那么长,径向受力轴承扛的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