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鉴定 迪卡侬自行车真伪

楼主(2023-01-18):
海鲜市场水深啊,各种改字母山寨车,今天看到一个迪卡侬,字母能对上,其他没经验,就不知道是不是logo完全山寨的车车,请坛友鉴定,标价200,是捡漏还是翻车?

楼主:
倒数第2个字母一个大写,一个小写,有猫腻?

网友:
看了配件,感觉是迪卡侬,朋友也送了一辆也是迪卡侬,型号不同,是公路车

网友A:
有时不管真假,得看好骑好用不,我是废品站弄的喜德盛24圈,碳钢架,一般般,21速与你这个旋转变速一样,不好用,后来改了喜玛偌的指拨,变速方便多了,200如果是碳钢架,不值得买,24圈骑行费力,弄26或者27.5骑行轻便。

网友B:
这车子的配置不管什么品牌也不要买了,这还能骑?

网友:
骑上去看看,自己感觉如何?

网友:
这个配置可以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不管真假,得看好骑好用不,我是废品站弄的喜德盛24圈,碳钢架,一般般,21速与你这个旋转变速一样,不 ...

查了型号,据说是迪卡侬5.0,碳钢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子的配置不管什么品牌也不要买了,这还能骑?

除了前叉没有减震,其他看不出啥配置啊

楼主:
再看看这个,一个贴牌永久26寸,一个迪卡侬24寸,价格差不多有推荐?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看看这个,一个贴牌永久26寸,一个迪卡侬24寸,价格差不多有推荐?

永久配置好,但是老司机不是说贴牌高配不如品牌低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型号,据说是迪卡侬5.0,碳钢架

迪卡侬不可能做这种东西,这比杂牌家用车质量还差,这车圈就是杂牌用的,不是运动车圈,这变速和刹车已经没有更低了,会很难变速,好在刹车是V刹 虽然可能容易坏 但容易维修,这不是运动车只是个山地车的样子,而迪卡侬是运动品牌是不可能做这种东西的

楼主:
同城的,去一趟还是有20公里啊

网友:
这是迪卡侬的低端车,前叉没减震,还是转把变速,没必要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城的,去一趟还是有20公里啊

跑步的话,2小时左右可以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看看这个,一个贴牌永久26寸,一个迪卡侬24寸,价格差不多有推荐?

碟刹,虽然是线控,刹车不是好一点点,立管轴承大那么多,26骑行比24好很多,就是变速器不好用,还有啥说的我必选26的车,我曾经有个捷安特的26车,换了前中后轴,弹簧前叉,半光外胎,21速换成卡飞24速,一起骑行几十人,上坡轻松超别人,下坡滑行非常好,结果被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碟刹,虽然是线控,刹车不是好一点点,立管轴承大那么多,26骑行比24好很多,就是变速器不好用,还有啥说 ...

我自行车被偷过3次

网友:
永久、凤凰基本上已经成了山货的代名词了

网友(2023-02-17):
迪卡侬也有人仿?消费下行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