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磨琢美3000 2/30和博世 GRO 12 V-35,这两款犹豫不决

楼主(2023-01-18):
想买个电磨,这两款犹豫不决,琢美3000 2/30有软轴看着挺好用,但很多人反应质量不太好,博世 GRO 12 V-35官方没有卖的,PDD上460就能买到裸机,想请懂行的给点意见。

主要不是做手工,用来家庭修修补补的用。家里已经有了博世的小钢侠,锂电万用宝,550W的冲击钻、GBS12-li手电钻和东成的小钢侠。

网友A:
后者吧!博世的无刷挺好的,而且你也有12v电池充电器。

网友B:
我买的啄美12V 8220裸机只要260左右,可以使用软轴,可以使用博世充电器,电池只要用原装博世改一下下面卡扣即可使用,个人认为更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者吧!博世的无刷挺好的,而且你也有12v电池充电器。

博世12V-35是有刷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世12V-35是有刷产品

哦,记错了。

我的主力电磨是威克士wx106,大部分情况能应付了。618特价137元还额外送了一堆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啄美12V 8220裸机只要260左右,可以使用软轴,可以使用博世充电器,电池只要用原装博世改一下下面卡 ...

你这这价格太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者吧!博世的无刷挺好的,而且你也有12v电池充电器。

嗯,虽然不是无刷,还是考虑选择,这个看起来比较耐操

网友C:
这两个一个是用220伏市电的,一个是用锂电池的,差别不算小,其实不难选择。要是我肯定不选220伏的,手持工具,空气潮湿、粉尘、温度升高导致绝缘下降等等因素,都会导致漏电引起事故,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性还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锂电池的就安全多了。

网友:
最近也想买个小电磨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一个是用220伏市电的,一个是用锂电池的,差别不算小,其实不难选择。要是我肯定不选220伏的,手持工 ...

您关于安全的建议对我做选择很重要,我最怕不安全,所以一直不买角磨机

网友:
电磨还是卓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啄美12V 8220裸机只要260左右,可以使用软轴,可以使用博世充电器,电池只要用原装博世改一下下面卡 ...

这个怎么买到的?我想买8250的带LED灯的那款,但是只在英国售卖。

网友D:
三款电磨我都买过用过,先淘宝399买的琢美3000,用了一年多,留下软轴,主机和箱子闲鱼300出掉,闲鱼620买了全新的12v琢美8220,最后在闲鱼又收了一把博世GRO 12 V-35全新裸机,好像450元。

琢美3000是220v的力量大,偶尔使用不担心电池没电,但是插电的啰嗦麻烦;

琢美8220和博世GRO 12 V-35,使用上基本没有区别,琢美8220箱子,装电池充电器,配件盒,再装软轴,收纳麻烦,软轴不好固定容易弹出。琢美8220使用欧版12v博世电池,和普通博世12v电池不兼容,要么改造外壳,要么单独买,比较贵

博世GRO 12 V-35,最大好处是通用普通博世12v电池,似乎没有专门的收纳箱,可以闲鱼买个博世软包;

博世琢美电磨的软轴,用处不是很大,直角弯头附件更实用。琢美扩展配件多,不过都很贵,我没怎么买过,除了直角弯头。

已有博世12v电池,肯定入手GRO 12 V-35裸机,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款电磨我都买过用过,先淘宝399买的琢美3000,用了一年多,留下软轴,主机和箱子闲鱼300出掉,闲鱼620买 ...

已经决定了,入手GRO 12 V-35裸机

网友:
看各位的讨论,我也有购买的冲动了。

网友:
我还买了个松下的最小电磨,结果力量太小,啥活都干不了

网友:
GRO 12 V-35,一电(2.0Ah)一充(2A),650,有线的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