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判断一台电脑故障大概率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1-18):
故障描述:
电脑为7年前京东自己组装的I7 4770K,华硕Z97主板,2条DDr3  8G内存,后配的华硕3050显卡,128GM.2固态+1T机械,航嘉500W电源。
1、接电脑排插在不关的情况下,时间一长(一般第二天上班)主机可以通电点亮,显示器无显示,强按电源键关机,再关排插,等待1-2分钟再开排插通电,可以开机进系统,进系统连续工作几天都没事。

2、正常关机的情况下,再开机和不关排插一样,主机点亮,显示器不亮,不进系统。
3、怀疑电源问题,换了一个也是7-8年年龄的航嘉650W电源,故障一样,但是不会出现第2条问题,也就是正常关机,再开机可以进系统。

2023.1.20更新:想起来了,是后来换了一个机箱,把这一套东西全部倒腾到新机箱里后出现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3-2-1 14:56):
2023.2.1清理了内存,中午11点关机,不断电,下午3点开机正常。

补充内容 (2023-2-4 09:45):
2023.2.4一夜不关排插,第二天开机通电,但还是不进系统、

网友:
难道这是最近的常见病吗,刚处理过一个同样问题,冷机或者热机重启,主机亮,显示器黑屏,最后U盘pe模式,修复了一下系统,好了。
可以参考一下试试

网友:
先确定,主机亮了,音箱有没有开机播放开机音乐,如果没有开机检查是不是内存接触不良,或者主板电容有怀孕的,再次可能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或者没有安装好。

网友A:
这个问题主板电池换一个,在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B:
以前老鸡鸡这种情况很多,我怀疑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鸡鸡这种情况很多,我怀疑是主板问题...

我也怀疑,但是没有主板,只有电源

楼主:
内存能引起这?明天我清理一下试试

楼主:
已经换过电源了,我也怀疑主板,但是没有备用主板

网友:
我怀疑是你的主板坏了

网友:
自动上电主板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主板电池换一个,在考虑其他问题

同感,换电池后再全部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分别只插一条内存试试看,我用了十多年电脑内存出问题的概率最大。

网友:
灰尘多不多?多的话先清理灰尘,不多的话,先更换开机按键。

网友:
第一,清空BIOS,就是拔掉记忆电池,过几分钟后,再装上去。
第二,把内存金手指擦干净,内存插槽清理干净。
第二,如果能够去华硕官网下一个主板说明书,然后升级一下BIOS,应该效果更好。

网友:
华硕Z97主板..是不是魔改的BIOS问题,,

网友:
如果有条件,用另一套代换检查

网友:
主板问题,不要折腾其他硬件了,换块主板吧

网友:
3050属于pcie4.0显卡,z97是pci-e3.0接口,换块老点的显卡试试,出不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出现了,那就是主板和显卡的兼容问题。

网友:
内存清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