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调光器低亮度频闪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18):
一个12V10W的投光灯,用蓄电池供电,买了PWM调光器,结果亮度越低频闪越慢,看网上在输出端并联一个30V1000UF电容也是不行没作用,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换成调流的就行了

网友:
加大输出端的电容器容量看看

网友:
整流设计不合理问题,低功率下荧光粉易受到激发衰变迟滞影响

网友:
pwm是脉宽调制,会产生频闪的,不适合这种调光吧,宣传和实际使用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