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MX Master 2S无线鼠标改TYPE-C口

楼主(2023-01-18):
下午发了几个鼠标和耳机改C口的完工图片   大家说没有过程图,发几张以及说下改装过程

1、鼠标脚垫下面4个螺丝,外面2个螺丝,很好拆除,这个就不上图和过程了

2、完全拆开后,对鼠标底壳原来MicroUSB处的塑料用美工刀修剪一下,使得C口母座能直接放到鼠标最前面
     C口母座为了方便接线我用的这种6P的,方便接线,且母座短,可以放在空间不够的地方改装。
     母座1P和6P是GND,把它焊接到母座外壳上,然后接鼠标地    2P和5P是5V+,并联后接在鼠标原来的5V+
     3P和4P可以不接,据说不接的话C to C的线无法充电,我没有C to C的线没有测试,3P和4P并联后串一个5.1K电阻接地,4.7k-10k应该也可以

3、开孔注意事项:因为C口的公头高度可以直接插入鼠标原来的孔中,所以高度不用修整,但宽度不够,用尖的小美工刀
     稍微在两边倒一个小弯弧就能插入公头C口,所以开孔很简单。好了可以拿C口插进去试试

4、因为鼠标PCB的空间无法直接焊接C口母座,所以直接沿着鼠标原来的MicroUSB切断PCB就行了,然后焊接好线,焊点大家就
      不用问了吧,万用表在先量一下输入就知道了,注意先不要打胶!先不要打胶!先不要打胶

5、先把焊好C口母座的PCB安装到鼠标底座,移动C口位置,让它完美对着外面的孔,如果怕对不准,可以先在外面插一根C口公头线
      对准后,把PCB上两个螺丝先固定下,然后用AB胶固定(推荐卡夫特,干得比较快,夏天3分钟,冬天10分钟初步固化,在浴霸下面也能几分钟固化)
      【AB胶固化注意事项】先不要弄多了,然后迅速把鼠标倒扣过来,不要让AB胶流到鼠标底座了,否则PCB以后就拿不下来了!!!
       倒扣也要注意不要让AB胶流出来了,你也可以上下左右颠倒下鼠标,让AB胶大致在PCB和C口之间流动且不滴落,可以在浴霸下加速固化
        这是单面AB胶的固化效果

6、为了C口和PCB固定更牢固,在另外一面也打上AB胶,这个就简单了,胶水不要太多了

7、完工效果,是不是很完美

网友A:
光栈好评,一直想找个光栈省电的,可惜价格对垃圾佬来说都有点小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栈好评,一直想找个光栈省电的,可惜价格对垃圾佬来说都有点小贵....

会光衰,然后用不了,我以前换过,这个罗技板子不太行,烙铁上去就掉焊盘,我现在用大师3,磁力的,不知道后面如何

网友C:
把TYPEC头固定在外壳上,用带线的TYPEC母座是不是更好?

网友D:
pcb露铜部位尽量不要用ab胶,最好用环氧胶,ab胶和铜有反应久了会腐蚀铜箔~

网友E:
c头的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光衰,然后用不了,我以前换过,这个罗技板子不太行,烙铁上去就掉焊盘,我现在用大师3,磁力的,不知道 ...

总比机械编码器强,我感觉也就1年左右就挂了,也不知道是我用得多还是用的质量差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我想另外找個位置固定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TYPEC头固定在外壳上,用带线的TYPEC母座是不是更好?

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露铜部位尽量不要用ab胶,最好用环氧胶,ab胶和铜有反应久了会腐蚀铜箔~ ...

环氧我还没有用过   不知强度如何  还有固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c头的购买地址?

淘宝一大把啊   价格很便宜  一个2毛多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cb露铜部位尽量不要用ab胶,最好用环氧胶,ab胶和铜有反应久了会腐蚀铜箔~ ...

我更建议使用热熔胶  有后悔的机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更建议使用热熔胶  有后悔的机会。

你的建议很不靠谱啊,热熔胶只能粘玩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建议很不靠谱啊,热熔胶只能粘玩具

难道不都是玩具   还要买绿油和紫外灯,成本太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难道不都是玩具   还要买绿油和紫外灯,成本太高了。

热熔胶的牢固性耐久性可靠性极低,只适合要求不高的临时粘接,充电口是经常插拔的疲劳受力部位,热熔胶沾上几天就连铜皮一起薅下来。diy是不是玩具取决于自己的态度,如果你只打算造个玩具那它很难成为工具,楼主这例也用不到绿油紫光灯啥的,一只环氧胶几块钱就解决问题,既便宜又可靠,另外绿油一只也很便宜同样几块料,红包后几乎能免单,如果临时用,紫外线灯红包后又几毛钱,那种钥匙链的就行,只不过功率小需要多照一会儿,实在不行放太阳底下晒一会一样固化~

网友:
很不错,如果能放上接线等图片+详细描述则更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的牢固性耐久性可靠性极低,只适合要求不高的临时粘接,充电口是经常插拔的疲劳受力部位,热熔胶沾 ...

婶!能行的,可以的,合适的,我都是热熔胶干的,耐久性俺实验过的,没事的,真的不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