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PISnet蓝牙音箱换个Type-C接口

楼主(2023-01-18):
买了好久的蓝牙小音箱,除了充电慢,其他尚可,最近喇叭有破音了,不知道为啥(可能是我换过的喇叭出了问题),顺便更换一下原来老旧的MicroUSB接口,拆机过程略。
拆下的小板,这是背面:

这是正面,这货可以有线输入,也可以蓝牙接入,还能有线输出;

给MicroUSB接口引脚上涂上助焊剂,待会儿要上风枪拆,干吹容易伤焊盘;

好了,轻松拿下,这个MicroUSB接口还是带插脚的;

准备上Type-C了,由于我是打算把Type-C直接焊接在接地铜箔上,需要把正极割断,避免短路;

焊好了,这里要注意跟原来的MicroUSB位置基本一样,不然待会儿外壳上的孔对不准就很难看了;

因为Type-C外壳也是接地的,所以这里焊接一根正极就OK了;

现在来加工外壳的孔,MicroUSB改Type-C非常容易,仅仅需要把两边稍微打磨下即可,注意分寸,过了就得不偿失了,要少打多试,这样才能完美;

嗯,打磨的有点过了,不是很完美,凑合着用吧;

跟没改过的对比一下看看;

祝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网友A:
嗯 我也想改的

网友:
改得挺完美的

网友B:
飞线有点粗啊

网友:
改的挺漂亮,完美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也想改的

想改就改,我的TypeC我做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有点粗啊

不粗电流不够怎么办?

网友:
改得很完美了

网友C:
正极线确实挺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极线确实挺粗

线皮粗而已,线其实不是很粗,但是过个1-2A的电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想改几个设备接口但是感觉扩孔比较难做好。

网友:
c口的充电线好找

网友:
充电接口我换了几个都没有成功(充电宝上接触不良,可能是烙铁调温不够,地方狭窄,喊了几次都又接触不良了)

网友:
蓝牙音箱换个Type-C接口

网友:
实用就行,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关键是C口现在常见,方便充电

网友:
还算可以了,方便。

网友:
手工活不错,完美

网友:
打磨外壳的口,堪比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