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阿替塔2200w纯正弦波逆变器拆解

楼主(2023-01-18):
因春节要出去,有220v的需求,应急买了个。变压器用的1800s的,看不懂变压器功率,懂得友友麻烦指点一下,逆变器一般按照功率砍半来看1800有800w都顶天了,搞不好就只有个500瓦,纯正弦波倒是,方案比较简单,5616单片机加339比较器作为正弦波信号发生器,sg3525作为pwm控制芯片,基本的都有,想多了的都没有,胜在价格便宜,140不到的价格纯正弦波还是可以了

---------------我是分割线----------------

大概搞懂了,这个是高频变压器,因为高频电流有集肤效应,所以和普通的工频变压器绕线方式是不同的,计算线径方式也不太相同,高频变压器计算都是计算表面积而不是线粗细,故多用多股细线来增大表面积节约材料,这么算来的话,这个变压器看起来不咋地但是负载能力500w是有的,再大就不合适了

网友:
看那变压器好像确实不是很丰满。。。确实500w左右的样子吧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啊

网友:
价格便宜,功率不足~

网友:
输入线这么细,能过50安电流吗?

网友:
确实是一份价钱一份货。便宜肯定功率不足。有的客服也不瞒你。通常都是对折后再打8拆。少数号称不虚标的也别太当真。可能折扣少打点。当然还得看负载类型。电炉、灯泡类的还好,电机类的裕量得留多点。

楼主:
每平方毫米过3A电流,500瓦约42A电流,需要14平方毫米截面,需要半径2.1,直径4.2的导线,因次级线圈与初级线圈圈数差异大,次级线圈可以分三组绕线每组两根,半径0.86直径1.72的单根铜线,看起来确实有点悬,感觉长时间工作也就两三百瓦的样子

网友:
这功率看着有点悬

网友A:
2200W只是型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W只是型号而已

看到型号不是除以二而是除以十?

网友:
这变压器输出500W还是可以的,就是输入线材和功率MOS散热条件可能只支持400W

网友:
4分之一功率差不多

网友:
2200w是逆变器的型号吧

网友:
12V的?2200/12=183A,这东西能有180A电流?

网友:
多写了一个0,220W左右。

网友:
200w我相信,2000w不可能

网友:
销售说2200w是功率,售后说2200w是型号。

网友:
看看低压输入线的线径就能猜到功率了

网友:
你去买兴力电的逆变器,功率足,做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