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可能无法获取真正的电池电压。

楼主(2023-01-19):
刚才用一个软件看充电电流和电压,用PD充电时,80%电量达成了电池4.4V 9V2A

吓得我赶紧拔了PD,用5V1A,电压终于4.3V但是拔掉插头反而电压更高4.34V,插上才4.3V,我就觉得软件不准。 这些值可能是推算的而不是实时测量

但是没有软件能显示实时的电压

如果真的用4.4V给电池充电,难道不会折寿?(电芯是4.35的)

按照电池行业外行的人来说,超过4.35都是不对的。但是业内其实超压充是常态。

哄小孩子的图:

网友A:
额,你对电压的理解该升级了
现在很多手机电池已经不是当年的低电压版了,以前标称3.6v,3.7v的电池,按理说不能超过4.2v
但是现在很多手机电池,标称3.8v,甚至3.85v,充满电的电压就是4.45v了
容量密度不断提升,放电平台高一些,没毛病

毕竟锂电这么多年了,配方材料也一直在升级,不断调整改进,得到更好的电池能量密度,更高的电压,也很正常的对吧

至于你手机显示的电压,可能是软件计算出来的,也可能就是真实电压,不懂这方面软件硬件,不瞎评论

据我所知,目前损伤电池寿命的一个是高速充电,寿命确实会降低,另一个是高温,也会对寿命有一定的损伤,但是都不是很大
毕竟决定电池寿命的不仅仅是这些,最关键的是充放电次数,是使用次数啊

同款手机,小孩子一天刷视频,玩游戏,电池每天3充,甚至4充
老人就打电话接电话,看短信,三天充电一次
都使用同款官方自带快充,那电池寿命哪个长,显而易见

不过现在担心这些都没用,电池寿命不是关键,手机卡的时候,自然就该换手机了
我举个例子,我买的LG G2,韩版,能拆机换电池,然后现在电池好好的,手机tm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你对电压的理解该升级了
现在很多手机电池已经不是当年的低电压版了,以前标称3.6v,3.7v的电池,按理 ...

我在2017年买的红米NOTE4X,刚换的新电池,可是手机已经在一年已经淘汰了,

去年下载最新版的抖音极速版已经明显的卡了,特别是用全屏和快进时,经常的黑屏,必须前进或者后退后再拉回去,以及换到下一个,再切换回来,

微信删了重装,两天就开始卡

625的CPU,MIUI 11,3+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对电压的理解该升级了
现在很多手机电池已经不是当年的低电压版了,以前标称3.6v,3.7v的电池,按理 ...

我手机是2019年年底发布的,不可能是4.4以上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是2019年年底发布的,不可能是4.4以上的吧

苹果8是17年发布的,电池标配3.82v,满电4.35v
众所周知苹果电池已经是最烂的电池了,所以你的电池2019年的,肯定比它强,有可能是4.4v的

电池都是化学能的,高温度时候,电池偏高点,按理说也正常
当然了,还有就是电压的计算了,因为不是实际测量值,或者测量硬件有温漂,现点偏差,也能解释
毕竟不能要求一个不专业的软件测量准确度超过万用表,对吧

能设计手机电路和硬件工程师,都是大拿了,懂的肯定比我这种野路子多
这些人的水平值得信任(三星note7除外)

很多人追求极限,会冒风险,可是商品是不允许的,所以肯定会设计得保守一些,甚至保守很多
也肯定有安全测试以及风险预估等等一系列措施,保证安全

我的结论是,快充放心用即可
用慢充也没毛病,还能节省电池寿命
至于电池寿命,没必要考虑那么多,毕竟换手机的理由千千万,但是其中肯定没有一条是它电池寿命不行了

网友:
我觉得不用在意那么多,用就完了

网友C:
电压越高容量越大,寿命则短。

网友D:
你对电池充电的理解很表面。

电池充电电压一般是指充满电压,比如4.35V。

而充电过程中将就的是电流,比如你电池3.85V4000mAH,能最大1C充电的电池,那么充电电流是4A,加入你的电池目前电压3.6V,内阻0.01欧姆,先用1A充电,那你充电电压不可能是3.6V,肯定略高于电池电压,这个略高于就是电池内阻,化学反应必要条件,假设充电电压需要3.7V就达到1A了,加入用4A快充,由于电池内阻的存在那么可能电压3.8V。当充电电压加到设定最高值了,就会改到恒压充电,不在顾虑电流的多少,这就是后期充电越来越慢的原因。
当电池电压达到4.3V的时候,系统认为还可以适当电流充电时,那么电池电压肯定会超过4.3V,甚至4.4V,但这个电压并不是“电池”电压,而是电芯电压+内阻+化学反应必要电压+加保护板的内阻=充电必要电压;而且电池越旧,内阻越大,这个电压越高。当然电压越高,电池也会越发热,温度到系统设定值,系统就会改变策略,降低充电电流。

而实际系统测量电池有没有充满,是靠算法加测量的,比如充电时突然停充0.1秒测量电压,根据算法得知这个电压是不是充满了,再来就是用库仑计计算充入的电量,结合电压去评估计算。像苹果手机电池带库仑计,就会根据放电量,计算充入量;

甚至还会智能的根据电池使用时间,循环,故意不让电池充满,防止出意外,比较典型的就是以前各种笔记本电池,达到一定时间后,电量就会下降,其实电池并没下降多少,但是电池里的“智能”电路会根据内阻,电量,使用年限“算出”应该充多少电量比较安全。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软件不准,你宁愿去相信一个死搞软件的;而选择不相信这个手机厂家,那你还买他家手机干啥?

网友E:
我还用12伏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也不见有什么问题,这4.2或者4.35伏的限制是电池充满电后的内部的极限电压限制,在没有充满且电流不超限的情况下充电电压高点也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
放心用,还没等你用坏就改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2017年买的红米NOTE4X,刚换的新电池,可是手机已经在一年已经淘汰了,

去年下载最新版的抖音极速版 ...

把系统刷回低版本就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对电池充电的理解很表面。

电池充电电压一般是指充满电压,比如4.35V。

你的拼音输入法是不是该升级了,貌似常用字不太准确,哈哈。

网友:
想太多了,设备多了不知道 该信谁了吧。
不用管过程,只要不爆炸,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用12伏直接给锂电池充电,也不见有什么问题,这4.2或者4.35伏的限制是电池充满电后的内部的极限电压限 ...

那些锂电池电动车就是这样烧起来的

网友F: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高压锂电池再下结论,如今一个几k的智能手机是不可能出现你说的连个电压都测不准的事情,现在高压锂电和快充技术早就颠%副了早期对传统锂电的认识,现在2代高压锂本身充电截止电压就能4.4v,三代高压锂不但电压更高且能承受更大的充电电流,而且还能充电中途短暂超过最高充电截止电压,用来保证尽量多处在恒流区提高充电速度,因此你看到的现象让你感到费解进而得出错误结论是因为你对新技术不了解缺乏认知,并不是手机测不准电压~

网友:
边界条件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高压锂电池再下结论,如今一个几k的智能手机是不可能出现你说的连个电压都测不准的事情, ...

不是测不准,是信息被阻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对电池充电的理解很表面。

电池充电电压一般是指充满电压,比如4.35V。

那如何理解以前的锂电池必须用4.2V进行第二阶段充电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越高容量越大,寿命则短。

这又是哪里来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对电池充电的理解很表面。

电池充电电压一般是指充满电压,比如4.35V。

这个是正解,如果充电电压等于电池电压,那是完全充不进电的,必须提高电压才能充电,由于内阻的问题,在整个回路中各个节点量到的电压是不一致的,越靠近充电IC电压越高,越靠近电池端电压越接近电池的真实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