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sd 2246en aa 慢掉速系统启动慢,开启缓存

楼主(2023-01-19):
慢掉速系统启动慢,开启缓存

楼主:
刚刚用q1124a开卡软件乱搞。read提高到480m但write依然是100多,大神帮忙看看那里的参数搞错了谢谢

网友A:
TSOP不快,不过你可以勾上Cache Program,取消QC Procedure,应该还能快一点

网友B:
测速跟你用的转接卡也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速跟你用的转接卡也有很大关系的

全是sata3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不快,不过你可以勾上Cache Program,取消QC Procedure,应该还能快一点

好的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OP不快,不过你可以勾上Cache Program,取消QC Procedure,应该还能快一点

确实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