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锂电池惨痛教训

楼主(2023-01-19):
前段时间买了一套大有电扳手。电池配的5.2AH的。容量非常大,想着是不是可以用转接给别的设备供电。 于是海鲜市场买了个转接座。试了下非常棒,出去用没电了,没带充电器,看着接出来的红黑线想着用稳压源给充个电。 冲到21V的时候满电了,想着锂电池应该都有保护板,于是调到了25V 充了一会,可是电压一直上升,没有保护, 此时电池发热,还以为是均衡发热。 于是又继续冲,直到稳压源电流为0 ,以为保护板动作了, 按了下电量指示灯,我擦,不亮了。然后接上电转也不转了,,完了。 赶紧拆开测量,每串,发现全都是零点几V 。 电池彻底废了。 这电池也就用了3个循环。。

网友A:
同情,这个都是三星的电芯,损失太大了。

网友:
不是原配 交点学费也是情有可原的

网友:
没烧起来就算运气好了,这电池都是5串的,25V充电单串都上5V了

网友:
谁教你用25V充电的???没有爆炸起火,引发严重安全事故已经万幸了!!!现在电池都是0V,是18650电池安全阀跳开了,事实证明18650的确安全性一流,所以电动工具都用它。

网友:
200+可惜了,板子没坏的话,定制电芯吧。原装海四达的电芯寿命也就那样,没有三星的持久,换成松下更好。

网友B:
有没有硬又小的东东,正极帽里面压一下安全阀(别捅破了),大部分可以恢复使用,容量问题不大,内阻估计会大了些,安全性也会降低。
不做动力使用应该问题不大。

这学费也挺高的……

网友:
这学费交得好....

--=-=-=-=-=-=-=0=-098

网友:
21伏是极限了你非要弄个25伏

网友:
但凡知道电池不能高于4.2v的都知道不应该超电压乱搞
以后不要瞎搞了,少动手,否则还得交学费

网友:
纯粹是作死
转接没有低压保护,用的时候也要悠着点

网友:
充得快挂得快  大有电池我换电蕊后用B6最高用2.5A电流 单个2.5ah两并5串

网友:
看你还瞎折腾不?

网友:
这就叫做不作就不死,还有5.2a不算大容量啊,
25v充没炸算运气好了,

网友:
有些充电器为了保险5串充到20V就不充了,你用25v

网友:
冲到21V满电不就好了吗,后面调25V继续充是为什么,怎么想的,没明白

网友:
损失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硬又小的东东,正极帽里面压一下安全阀(别捅破了),大部分可以恢复使用,容量问题不大,内阻估计会 ...

手里有拆的电池,5V强冲不管用,顶安全阀,噗嗤的一声,吓我一跳,但是也不太敢用了,还是撇垃圾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情,这个都是三星的电芯,损失太大了。

不一定是三星电芯,5.2也用国产电芯了

网友:
最后的4伏就是压死电池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