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280车机加装外置USB口

楼主(2023-01-19):
大众280车机自带USB口在面板上,插U盘和数据线看着难看,改一个口放手套箱里

主机

开拆

外壳拆下

前面板

接线,穿口

接线穿口

装外壳

完活

网友A:
有那种超短的U盘,插上没啥影响的,我还巴不得能把加装的导航把线从手套箱移机器上去,懒得折腾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对我很有用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超短的U盘,插上没啥影响的,我还巴不得能把加装的导航把线从手套箱移机器上去,懒得折腾了 ...

闪迪酷豆就可以

网友:
我的车机自带在手套箱中一个USB接口,从来不用,嫌麻烦。就是用sandisk酷豆u盘直接插在车机上,没有违和感,感觉爽歪歪!

天冷懒得下楼拍照,网上截的图。

网友:
这样整不能同时插。

网友:
应该加一个h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超短的U盘,插上没啥影响的,我还巴不得能把加装的导航把线从手套箱移机器上去,懒得折腾了 ...

280的机器可以加gps模块,增加导航功能,弄张sd卡装一个凯立德什么的,就是地图不如联网的能实时更新

网友:
改的还不错哦。

网友(2023-02-20):
不错,187b也是只有面板的插口,打算也改一下,扶手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