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3085倍量镍氢充电器改造

楼主(2023-01-19):
[已验证]CN3085倍量镍氢充电器改造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CN3085

这个版本改的是串联方式2槽充电,或者单颗独立充电

可以手动切换 充电电流应用于aa或者aaa,但是第一次用这种侧按的按钮,引脚定义不了解,没法用,只能飞线改造垂直自锁开关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傻充就别折腾了

网友A:
这芯片的截止参数,电流设定你是如何敲定的?

我搞了一个,感觉截止电压比较模糊,没有锂电池的那些4056好搞,费脑子。

网友B:
串充,很奇怪的充电方式。单节充电情况下只能在A卡槽充电,B卡槽又充不了。双节充电情况下需要对自锁开关进行切换还要注意LED指示灯状态。否则就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的截止参数,电流设定你是如何敲定的?

我搞了一个,感觉截止电压比较模糊,没有锂电池的那些4056好 ...

的确不好理解,电压电流都能设定,还有个时间控制

ICH = 1218V/RISET (A)
VBAT=1.205×(1+R3/R4)
T=2654×R5×C1+4980×C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充,很奇怪的充电方式。单节充电情况下只能在A卡槽充电,B卡槽又充不了。双节充电情况下需要对自锁开关进 ...

还好还好,就是省了1颗ic么
本来也没想到串充,看到原作者做了个串充,觉得也是合理,一般都是2节aaa或aa共同使用,除非一致性不同

所以另外做了个2槽独立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好还好,就是省了1颗ic么
本来也没想到串充,看到原作者做了个串充,觉得也是合理,一般都是2节aaa或aa ...

巧了,我也刚焊了一个,充电器用串充其实不大合适,来回切换麻烦不说一块冲的电池状态不一致也很正常,不过自己用,按自己需要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也刚焊了一个,充电器用串充其实不大合适,来回切换麻烦不说一块冲的电池状态不一致也很正常,不 ...

的确,开关接触电阻也很麻烦,所以准备再打个独立的

网友D:
有那种1.2v 和4.2 通吃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1.2v 和4.2 通吃的不

只能充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种1.2v 和4.2 通吃的不

14500的锂电是吧,单独做个充锂电的呗

网友:
改造前叫做充电器估计它自己都会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