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组并联问题 是否可以并联充放电使用

楼主(2023-01-19):
有两个一样的满电42v锂电池组 都装有蚂蚁兴能同口保护板 是否可以并联充放电使用 或者放电并联 充电分开 这样可以吗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两组一摸一样的锂电池组

网友A:
都有保护板随便并联充放电,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保护板随便并联充放电,没有问题

会不会导致两个电池组回流互充呢 虽然电压一样 单总归会有点影响吧?

网友:
并联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的就是充电器的容量要达到。

网友B:
要转牛角尖的话,两电池并联放电,如果其中一块电池的内阻较大,由于并联电池实际输出电压必须一致,所以内阻较高一块的电势能必然会高一些。放电停止时,内阻较高的那块电池就会向另一块电池放电。

不过一般都没人在意这个差异造成的影响,直接并联使用的场合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转牛角尖的话,两电池并联放电,如果其中一块电池的内阻较大,由于并联电池实际输出电压必须一致,所以内 ...

已经拆了准备过了年两个做成一个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最好还是做一下分容、分阻,不然高阻低容的电池会拉低整组电池的供电能力

网友:
两组一样的,电压充到一致,直接并联用就行,只要不是新旧差别很大的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