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虎年赶紧过去吧,太背啦

楼主(2023-01-19):
最近跟着群里的大佬升级diy的数控电源,发来升级的元件套件,其中有个铜柱居然没有车螺纹,最让人头疼的是新的主控芯片也有问题,固件刷不了,外围电路都查了个遍;用不同的刷固件的方法都不行,只能再订个芯片。
再等货的这几天,总觉得该置办个加热台。就说这次升级,大部分元件还要从原PCB上搬过来,小的贴片还好说,风枪就能吹下来,碰上大的多脚直插件或者FPC座,风枪就不好使了。上各种论坛搜适合的,终于找个一个开源小巧的数控加热台,原创者也是下了功夫,连外壳都做得很精致。又是一通打板、买器件、打印外壳。控制部分焊好后马上刷固件,悲剧再次发生,问题最可能还是主控模块(ESP-12F)。赶上春节商家都放假了,没法下单。
还是不死心,点儿这么背吗?花一天时间好好研究了一下这个模块,准备拆下来直接烧录。先把加热台简单组装一下,220V直给,眼看模块就要拆下来了,用镊子夹起来,结果模块先解体啦。

老天呀,怎么事事不顺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就等到兔子年再干,哈哈。

网友A:
我觉得你夹的姿势不对,没多少零件再接着焊上去吧!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B:
焊接手法还有上升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夹的姿势不对,没多少零件再接着焊上去吧!一回生二回熟,下次就有经验了。 ...

不费那劲了,过完节直接买一个,让自己消停消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手法还有上升空间。

是滴,还得不断折腾

网友:
被虎年唬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费那劲了,过完节直接买一个,让自己消停消停

仔细一看焊台才150°,你拆的时候肯定很用力夹镊子。

网友:
点背不能怪社会

网友:
所谓的经验,就是我们吃过的亏上过的当!祝楼主新的一年里经验丰富!

网友:
不用急,兔年2月4日,正月十四,快递都营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一看焊台才150°,你拆的时候肯定很用力夹镊子。

这是过程中照了一张,等了很久才全部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过程中照了一张,等了很久才全部融化

加热板热度不够,熔点偏低。

楼主:
感觉模块里面用的低温锡,我用的中温锡刚化开,模块还隔着一层PCB却先融化了

网友:
别折腾了,去准备年贷吧

网友:
是啊,快去备年货吧,明年来来战

网友:
斗转星移,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