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树枝做擀面杖之二

楼主(2023-01-19):
前面发帖用树枝做擀面杖

长的、短的、粗的、细的

特意买了木工刨

用了不少闲功

大致直了,还要满满修正

这个杉木开裂,看来不适合做擀面杖

这个是杂木,也有点开裂

得到一堆木屑

下一步还要用纱布打磨

网友A:
用车床车一个。

网友:
这个有点糙啊!

网友:
你这木料不行吧?

网友:
选对材料做出来,不丢失可用一辈子。

网友:
想办法把木棒夹在电钻上打磨,比刨子刨的圆。

网友:
用纱布打磨要用功夫的

网友:
实际的擀面杖,很多都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农村,简单削一下磨一磨就成了

工业生产就要用大块的粗木料了,且必须

网友:
中午可以吃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车一个。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哈哈,不会做这个

网友:
用结实一点的木材,杉木太轻了,用的不顺手。

网友B:
做的太随意了吧,擀面杖不是这么做的,应该用专门车木材的车床(旋床),车出圆棒,并且不是一样粗,大约是两头稍细中间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太随意了吧,擀面杖不是这么做的,应该用专门车木材的车床(旋床),车出圆棒,并且不是一样粗,大约是 ...

双手擀面皮用的大擀面杖的通身一样粗细,单手擀包子饺子皮用的的才是橄榄型两头细

网友:
不是啥木料都能做的吧?毕竟是加工食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车一个。

我也以为楼主是车的……

网友:
含水率没控制好绝对会裂,不管是什么木材...

网友:
这个厉害了,手工刨出来

网友:
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