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参照坛友点焊笔方案做点焊笔

楼主(2023-01-19):
看了坛友validiy的帖子“探讨一下点焊笔DIY,用PCB做底板可拆卸夹头!?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E7%84%8A%E7%AC%94“有所感触,正好正在学习立创EDA,手里有20元免费券,就照着画了个板子,前两天板子回来了,就做了个成品试试,感觉这个设计有点不合理,先看看制作。
打回的板子

切开

夹心铜丝弯成型

烙铁功率有点小,用铁板烧辅助

焊接成品正面

焊接成品反面

焊接成品侧面,整个用了不少焊锡,浪费太大

点焊之后的笔头

使用感觉这个方案整体还行,但是有个不足的地方就是两个点焊笔头相对位置是固定的,焊接时按压不好会出现不通电的情况,这个还好,不损坏东西,另一个情况是一根针压的重一根针刚好接触住,这时容易打火,弄不好就把镍带打个洞,正在想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准备年后再次打板验证

网友A:
看起来还行,不知道用起来咋样。

网友B:
我的是分离的,直接一只手拿一根25平方的铜缆+针,其中一个手柄上粘一个微动开关来触发……

网友:
这样     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还行,不知道用起来咋样。

这个是试验,感觉有缺点,使用感受在帖子最后

网友C:
你说得对  压力不均很要命   不带弹簧的话  还是分体的压力控制相对均衡点儿 靠手感

网友D:
电焊笔不是先压在要焊接的物件上,再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分离的,直接一只手拿一根25平方的铜缆+针,其中一个手柄上粘一个微动开关来触发…… ...

我开始也是用分离的,脚踏开关控制,感觉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C:
而且这样,不太好打磨焊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焊笔不是先压在要焊接的物件上,再通电的?

是的,压好之后踏一下脚踏开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对  压力不均很要命   不带弹簧的话  还是分体的压力控制相对均衡点儿 靠手感 ...

电流很大,怎么用弹簧还想不出好的办法

楼主:
这个图有点看不清楚呀,感觉好处是不用烙铁焊了,笔头可以动吗?如果也是固定死的,应该也有这种的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这样,不太好打磨焊针

对的,不过业余偶尔用下,可以用很长时间,实在不能用了,可以拆一根针下来打磨好再焊上去

网友E:
焊针也是铜丝做的?锡的电阻远远大于铜,铜面直接充分接触,焊锡只是填补缝隙,越少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有点看不清楚呀,感觉好处是不用烙铁焊了,笔头可以动吗?如果也是固定死的,应该也有这种的缺点 ...

笔头很短的两根焊在电路板上的,

网友F:
焊针是多粗的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针也是铜丝做的?锡的电阻远远大于铜,铜面直接充分接触,焊锡只是填补缝隙,越少越好。 ...

6平方铜线拆出来的,连接没法弄,就想了这个办法,怕电阻大,所以焊锡堆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针是多粗的铜丝?

6平方铜导线里面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平方铜线拆出来的,连接没法弄,就想了这个办法,怕电阻大,所以焊锡堆的比较多 ...

圆铜线敲扁一点打磨一下,接触面会成倍增加

网友:
学习下,参考下。用的是超级电容手持点焊,极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