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1S无电池直接供电改造为监控方案

楼主(2023-01-19):
因为家里有需要,要装一个监控。我以前用旧手机红米1S装过某看家软件,用的还不错。只是手机一直插充电接口,电池一直是充电状态,把电池充怀孕了,有危险的可能。所以现在改进方案,用法拉电容2.7V 10F 两个串联,每个电容的电压2.1V左右,代替电池,用常见的TP4056充电小板直接供电,tp4056 小板上4056芯片上贴了个散热片以延长寿命,保留了原机电池的电源接口小板。试验成功开机,并能稳定运行。充电头我用的是600MA的旧充电头,手机远程监控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
塞个4.4V的旧电池进去就好了

网友:
很久很久的一个华为手机放着电池用了很久很久,不知是不是近几年的手机电池不好用,也充坏过一块

网友:
废物利用 不错的

网友:
方案简单方便,能用就好

网友A:
这个看家app广告多吗?

网友:
这软件叫啥?

网友:
随便用个旧电池代替法拉电容是不是更好?

网友B:
废物利用 高 , 给个软件名装个试试,另外  你的1S  怎么root的 ?

网友:
其实法拉电容不上也行。普通的大容量电解电容就足够了。

网友:
这是用的前摄还是后摄?看上去还清晰,软件有没有实时对讲功能?有没有定时录像和移动侦测功能?

网友:
这个改造可以

网友C:
断电后来电自动开机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后来电自动开机的嘛?

我刷了MIUI9,设置了MIUI9的定时重启功能,电容电压到了的话,自动重启会自动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物利用 高 , 给个软件名装个试试,另外  你的1S  怎么root的 ?

刷了MIUI9的系统,不然系统版本有点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家app广告多吗?

不点就可以了,有广告。

网友:
也有一台同样的手机,楼主能说一下用的是什么APP吗?

网友:
方案简单方便

网友:
用的是什么APP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掌上看家”App    家里安装采集端,随身手机安装监控端   就能移动监控家里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