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v电源不能加负载!

楼主(2023-01-19):
不能加负载,大电容只有318v,主次级电容都测过了!图中标注的管子有问题,丝印wk1,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像是主动PFC的电路,你确定PFC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
PFC没工作,有可能带不起负载。

查查PFC供电。

网友:
测下这个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这个电源初级电路设计太复杂,损坏的三级管像是开关管的推动放大管

网友:
用料厚实,值得修好再用。

网友:
开关电源不能加载,似乎成了开关电源的病因的常态,可这方面的介绍却很少,都是几笔带过。望高手能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测一下次级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