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LED灯管

楼主(2023-01-19):
这灯管厨房用很多年了初略估计有8~10年,前几天突然不亮了,拆开一探究竟

网友A:
换了多好,不然要不了多久,又得拆。

网友:
去买新的灯管吧

网友:
使用时间不少了

网友:
好像是频闪很明显的方案,整流桥模块都舍不得用。建议换阳光照明,比之前没频闪。

网友:
用了7-8年,光衰应该很大吧?

网友:
临时用用可行,短接使用后会坏的更快

网友:
买新的灯管吧

网友:
这样的管我捡了好几根,一般都是玻璃管碎后不要了,但仍能点亮。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应该质量还算不错了

网友:
看驱动电路很奇怪,有电容电阻符号,但正反面看不见实体元件。看似像阻容降压电路,从烧灯片看又不像,工艺也不算精致,使用年限够本了,值得推荐

网友:
本着折腾精神,用红包买点灯珠,全换了

网友:
很经典的损坏,LED灯管几乎最后都是这样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多好,不然要不了多久,又得拆。

快递要停了

网友:
不错,修好又可以用7/8年。

楼主:
先对付能用,等年后快递开了再买个

网友:
换个新的吧,能效也好很多

网友:
把坏灯珠不要用一坨锡直连,没灯珠的话焊上一个电阻代替对整个灯管寿命更好一点

网友:
阻容方案只要元件合格也能用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