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疑问)最近从pdd两百多入手了个rx580 8g,是华硕570刷的

楼主(2023-01-19):
最近从pdd两百多入手了个rx580 8g,是华硕570刷的。回来windows自动装上驱动没问题 但是从amd官网下载驱动安装上去之后就出现卡死 黑屏现象 是驱动问题吗 下什么版本的官网驱动可以解决呢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只要能装公版驱动一般问题不大。

个人建议你使用20.11.2版本驱动,网上普遍推荐这个版本,稳定可靠跑分高。

radeon-software-adrenali...in10-64bit-nov18.exehttps://www.aliyundrive.com/s/hnegoSgw4ni提取码: tp05点击链接保存,或者复制本段内容,打开「阿里云盘」APP ,无需下载极速在线查看,视频原画倍速播放。

网友:
也可能本来就是官方刷的版本

网友B:
驱动不管事,windows的驱动=没驱动,装驱动出问题=有驱动出问题

找原版BIOS刷回去就好

网友:
官网的驱动对旧卡不友好,建议用2楼推荐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管事,windows的驱动=没驱动,装驱动出问题=有驱动出问题

找原版BIOS刷回去就好 ...

正解!!

网友:
魔改有风险

网友:
580是老矿卡了,基本上都被修改了bios了,要刷回去再安装驱动。

网友C:
好久没关注矿卡了,

当初一大堆说看跳?。楼的,没见跳啊?
价格血崩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关注矿卡了,

当初一大堆说看跳?。楼的,没见跳啊?

我也没怎么关注 就是最近换显卡 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就选这个了 两百多有质保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只要能装公版驱动一般问题不大。

个人建议你使用20.11.2版本驱动,网上普遍推荐 ...

谢谢分享的资源!我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只要能装公版驱动一般问题不大。

个人建议你使用20.11.2版本驱动,网上普遍推荐 ...

好厉害啊 一眼就看出来是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只要能装公版驱动一般问题不大。

个人建议你使用20.11.2版本驱动,网上普遍推荐 ...

好像可以了!目前没有什么问题。谢谢了!大佬收下我的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只要能装公版驱动一般问题不大。

个人建议你使用20.11.2版本驱动,网上普遍推荐 ...

大佬 这个驱动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使用录屏录出来的视频画面全是绿色的但是声音是有的怎么回事啊?我用之前的是可以正常录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久没关注矿卡了,

当初一大堆说看跳?。楼的,没见跳啊?

现在矿卡感觉不降反而有升高的趋势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 这个驱动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使用录屏录出来的视频画面全是绿色的但是声音是有的怎么回事啊?我 ...

重启一下好了((

网友:
一般bios不对,多刷几个

网友(2023-02-22):
584和588都是三代老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