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泄漏

楼主(2023-01-19):
当年路过国美,看到一条广告,一位美国妇女阐述家里的锅炉(储水式电热水器)用了50年,
对了品牌就是AO·史密斯,那时正好住新房就买了台,当初花费2800元

买的时候选的最原始机械的,想想肯定耐用呀,也没有多余的高科技加持
真的用了10年,没坏,到12年的有一天,突然不加热了,打开看看,原来是时控开关老化了,
定时用不了,网上看了下咸鱼有,大约100元左右,因为习惯了24小时热水的家,就短接了时控开关,
反正到温度就跳掉保温了,继续发挥余热

到了第13年,的某一天,温度表突然掉下来了,原来是温度表时间长了塑料脆化掉了,咸鱼也有,
很巧也卖100元,但是不想换,塞进去不掉下来就让它去了,当年刷抖音,说这货要换镁棒,
拿了螺丝刀想看看,结果也没弄,可能真的是太懒了,看看没地方拆的就不弄了。

今年第15年,发现地上有水渍,再看看是桶接口漏了,但是没弄懂,桶里往外漏应该是热水吧,
它漏的是凉水,5秒一滴的流速往外来,这是什么道理?也没打算拆因为这货除了铁皮就是保温层很难无损拆解复原

现在那家实体店也早就倒闭换地方了,这货换是肯定要换了,过年物流安装也跟不上,
习惯了的用水也不能断,过了年再说吧

最后祝坛友们新春快乐!

楼主:
关于常开热水器电费的话,家里5口人,用到10月份已经第三档了,约摸一个月800的样子,也不去多算了,经过这次口罩事件发现,健康活着,活得舒适点其它都是小事,不浪费就好。

网友:
如果通了燃气的话用燃气热水器会很便宜...

网友:
13年 該換了吧  畢竟 有年代了

网友:
还是趁早换了吧,万一家里没人漏水咋整。

网友A:
大概率是电热管接口处密封下降……你打开盖板看看

如果是内胆渗水,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国外能用50年,来到国内咋就这样了呢

网友C:
很经典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有第8年到15年,必然有器件老化和渗漏,最终卖给收废品的只能是按铁称重,也就不到10元。

网友:
15年,活广告啊,楼主可以到AO史密斯总部领奖了。

网友:
年久了就是铁罐锈蚀穿孔了,之后越来越大,可以卖给废品佬15元了。
热水器镁棒据说3~5年蚀没了就得换新,不然对铁罐的腐蚀加速,当然有的地区水质结垢缓慢的也可以镁棒坚挺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能用50年,来到国内咋就这样了呢

三年换镁棒五年换内胆等。只保留壳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常开热水器电费的话,家里5口人,用到10月份已经第三档了,约摸一个月800的样子,也不去多算了,经过这 ...

电子控温,一级节能的待机一天大约一度电以前测试过,那加热频率就看热水使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经典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有第8年到15年,必然有器件老化和渗漏,最终卖给收废品的只能是按铁称重,也就 ...

这个真是,我出租房的美的,电子式的24小时开机的,到了7-8年突然住户说机器证据又开又关,拆开主板发现功率原件虚焊了,补焊后完美解决,现在这边第10年了,

网友:
这个东西安全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电热管接口处密封下降……你打开盖板看看

如果是内胆渗水,那就没有办法了。。。

不象电热管漏,电热管应该在电源进线端的。

网友:
美国原产的能用50年,楼主买的用了10年,什么原因?很显然是水土不服。

网友:
换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
我猜想,老美用热水器,估计供的是纯净水,否则镁棒不换,能用10年内胆不漏水?

网友:
如果按周期提前换镁棒内胆就不会腐蚀漏水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口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