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注意!75寸液晶电视如何优雅安全地拿下来放上去

楼主(2023-01-19):
电视挂墙上,现在拿下来,过段时间再放上去,怎么拿安全,因为现在电视边框极其窄,用手抬,很容易手指抠到屏幕,而且又没有设计提手,怎么办呢,欢迎探讨

楼主:
屏幕太脆弱了,怕抠后有坏点

网友:
背板都有加强筋,楼主大可不必为厂家操心。

网友:
建议买小些的…

网友A:
原来的包装没扔地话用保护的泡沫套起来,这样就不怕按到屏幕了

其实我觉得姿势很重要,你要是手指在屏上肯定容易按上去,你换个方向手心在外手指在内不就行了么,背面总抠不坏吧?

网友:
在屏幕上使用多点位吸盘辅助即可,去除吸盘时需局部适当加热,(工厂的操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包装没扔地话用保护的泡沫套起来,这样就不怕按到屏幕了

其实我觉得姿势很重要,你要是手指在屏上肯定 ...

有道理,蛮重的

网友B:
家里没多余的棉絮吗?抬下来,放上面,很安全。
搬动就简单了,放心大胆的搬吧。

网友C:
盖块大小相同的板   就不会损屏了

网友:
说明书上面都有如何搬动、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多余的棉絮吗?抬下来,放上面,很安全。
搬动就简单了,放心大胆的搬吧。 ...

主要是抬的时候手没有着力点怕压到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盖块大小相同的板   就不会损屏了

家里没有那么大的板子

网友:
买时是越大越好,搬动时还是小点的好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抬的时候手没有着力点怕压到屏幕

尽量扶住上下边框,不是难事。两个人很好抬。

网友:
我家里65寸的是自己装两个人抬上去,边角可以贴纸再用手拿

网友:
两个人,抬下面框,抬出后屏幕往肚子上倾斜,慢慢放地上。

网友:
98寸的安装还要测量电梯,电梯运不了的,楼梯抬,一层五十块,楼梯抬不了的还要搞升降机。我家安装时电梯对角线差点刚好抬不进去,最后是去掉一边的箱子和保护泡木斜着塞进去

网友:
如果高度不是太高的话,可以用根绳子挂脖子上把电视提到挂架上

网友:
背面总抠不坏

网友:
楼主多虑了,强度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