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菱冰箱冷藏室灯光怎么调暗

楼主(2023-01-19):
才买了一台美菱四开门冰箱,觉得冷藏室里面的灯光很不舒服,冷藏室上方有五个led灯组成照明灯,能不能去掉两个。还有变温区里面有一个蓝色的led,能不能关掉?

网友:
简单处理是使用半透明的防水纸遮挡

网友A:
就打开冰箱拿东西那点时间会有多难受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拆了,或者自己加装开关。

网友:
拆机 断线(串电阻降压) 根除问题  :)   贴过滤膜调节亮度最便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打开冰箱拿东西那点时间会有多难受

子非鱼,安知鱼之痛苦

网友B:
美菱冰箱买过,极差,最后还是退货了。

网友:
不久前买了海尔冰箱,没觉得里面灯光不舒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菱冰箱买过,极差,最后还是退货了。

价格放在哪呢,便宜啊!!!你不知道中国有老话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美菱冰箱买过,极差,最后还是退货了。

刚刚看见你的回贴,我再去看看的确我家里是美菱BCD231BR,可能运气占一些吧,我家里这台运行了7-8年了,没出现故障,国产家电质量确实不稳定,想换个大冰箱,4门的,正在观望。

网友:
厚点的塑料布,其实第一个念头想到的是硫酸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看见你的回贴,我再去看看的确我家里是美菱BCD231BR,可能运气占一些吧,我家里这台运行了7-8年了, ...

现在的冰箱都是把铜管换成铝管、铁管,使用寿命降低了,所以也不必观望太多了,将就着吧。

网友:
开冰箱的时候戴个墨镜就行了,墨镜开车还能用,零成本。

网友:
铝萡纸贴上

网友:
先拆呢……拆下来看看,再想办法……

网友:
感觉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自己不好更换。就用个不透明的塑料布遮盖一下了。

网友:
贴过滤膜调节亮度最便捷

网友:
好像这灯不能调亮暗的吧。

网友:
用吸顶灯的塑料罩遮挡一下最省事,可用双面胶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