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偶然间测了两根电脑上的电源线,一个是电源的一个是显示器的,奇....

楼主(2023-01-19):
     竟然是左火右零?就是说进去的时候是左零右火,而输出端就调换了方向,测试第一条本以为是厂家接错了,结果仔细看输出插头上就写着L N 左侧N右侧L ,然后才又找显示器线测了一下,本来是打算用在自己做的维修电器防短路的盒子上的,结果盒子插座我只好接成左火右零了,这是为什么?请各位指教

万用表测线时发现它接反了,但后来看插头上就是这么标记的左火右零

网友:
看标示都是问题,有时看视频也是会发现别人是左手拿筷子吃饭,后来发现是拍镜子中的视频

网友:
没着,插座可以正着(电源线朝下),也可以倒着(电源线朝上)。也可以说插座 左什么 右什么。插头 左什么 右什么。而插头 我们看的时候是插片朝着自己,而插到插座上的时候 插片 又是 向前的,这样一来,哪个火,哪个零 就相反了。。。

当年,我单位的产品去技术监督局检测的时候,就要求在厂家标准里注明什么火什么零,还要强制有地线,不然检测的时候测试电压就是4000V,有了地线 测试电压就变成1500V了。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把品字头旋转180度试试,会惊喜的发现变成了左零右火

网友:
什么叫“输出端就调换了方向”?
品字插座有固定安装方向吗?没有吧
输出端有字母标识的,测量结果跟标识不相对应那才是有问题
另外,插座上一般也会有字母标识,看一眼也不难的

网友:
左零右火是正确的,针对插座(母头)来说。只是对你来说方向不一样而已。

网友:
楼主受惊了,供电端是左N右L。

网友:
插座和插头,必有一个是反的

网友:
另外一个不要按字的方向分上下,反过来就行了

网友:
大概可以理解为:电源线其实是插座的延长,D口这边按插座接法。
下图可以帮助你理解:

网友:
其实没啥意义,你倒过来看,左右不就反过来了吗

网友:
金属裸露的叫插头,下面应该叫插尾或者尾插,可以理解成插座。美标和澳标的接地在下面,LN方向又不一样

网友:
你得拿P股对着你自己……

网友A:
其实火零反了也是一样用没有关系的

网友:
其实没啥真正含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火零反了也是一样用没有关系的

接错的话功率表的互感就会挂到火线上去了,还能显示功率吗?

网友:
左零右火是接线常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错的话功率表的互感就会挂到火线上去了,还能显示功率吗?

这年头谁还用互感器,就算 是现在单相电表早就用取样电阻了,就算你火零反了一样正常的计费。大部分电器人无法接触到电器的内部。现在的都是开关电源火零都是进整流桥再出来,开关电源的漏电是Y电容的问题和火零线的位置无关的,只有接了地线才可以。

网友:
墙壁插座,电源线,显示器,你把这几个零火线都画出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