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NIRSI DSO-TC2 简单开箱测评

楼主(2023-01-19):
FNIRSI(菲尼瑞斯) DSO-TC2 LCR表和数字示波器二合一 简单开箱测评,DSO-TC2是一个手持数字示波器+晶体管检测仪二合一的设备。
不过它这个示波器的带宽只有200KHz,约等于没用,我买它是为了它的晶体管测试和LCR测量功能,挺方便的。
淘宝上两百多元买的。
简介
本产品将数字示波器、电子元器件测试仪、PWM信号发生器等功能巧妙地集成为一体,配用大尺寸彩色点阵TFT显示屏,内置可充电锂电池,以小巧的体积带给用户更多、更强的实用功能,同时具有很好的便携性。
本仪器的“Mos Test”模式可测试各种类晶体管,能判别器件类型、引脚极性、hFE、开通电压;可测试电容、电阻、电感元件等。
说明书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tech/UoJ7J
示波器模式参数
TC2元器件测试模式参数

可以自动识别并测量各种晶体管,包括NPN和PNP三极管、N沟道和P沟道场效应管、结型场效应管、二极管、双二极管、可控硅等,以及电阻、电感、电容等无源元件,还可以自动检测引脚定义,挺方便的。
购买地址
开箱
盒子正面
盒子背面
配件有:P6100高压探头和转接头、测试钩、普通探头、说明书、Type-C充电线。

DSO-TC2测试仪正面
底部Type-C充电口
顶部有:示波器输入接口、PWM输出接口、0-16V电压测量输入接口。
底部,可以拉开下面那东西把机器立起来。
测试
开机会让你选择进入元器件测试模式还是示波器模式。
示波器模式
测量它自身输出的PWM波。
电容测试
标称1000微法的电解电容,DSO-TC2测出1093μF,用VC890C+万用表测出1097μF,相差不大。还可以测出Vloss(电容损耗/衰减)值。
标称470μF的电解电容,DSO-TC2测得420.2μF,用VC890C+万用表测出430μF。
标称330nF的独石电容,DSO-TC2测得349nF,用VC890C+万用表测出346nF。
DS18B20
可以接DS18B20温度传感器来测温度,也可以接DHT11来测温湿度。
电阻测量
标称4.7kΩ的电阻,DSO-TC2测得4659Ω,用VC890C+万用表测出4.62kΩ。
二极管测试
我用的发光二极管(LED)来测,测得正向压降为2.51V,结电容为10pF,万用表没测出。
1N4007二极管,DSO-TC2测得正向压降为703mV,结电容为2pF,用VC890C+万用表测得正向压降为583mV。
三极管测试
型号为BD243C的晶体管,测出为PNP型,放大倍数hFE为429,基极-发射极电压Ube为666mV,集电极-发射极反向截止电流Iceo为0.35μA。
MOS管测试
型号为IRF540N的N沟道场效应管,测出导通电压Vt为3.52V,栅极电容Cg为3.194nF,漏源电阻Rds为0.2Ω,体二极管正向压降为621mV。
电感测试
标称33μH的电感,测得电感值为30μH,电阻太低测不出,所以显示为0,这个电感测量最低分辨率为10μH,不够用。
推荐阅读

网友:
主要还是一个高级晶体管检测仪

网友A:
真有人买这个。。。单片机DIY晶体管测试仪不都是开源的吗

网友:
这个帖子有毒,要剁手。

网友:
一百以内,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人买这个。。。单片机DIY晶体管测试仪不都是开源的吗

省事,也就贵个一百多,有质保,精度/误差 相对自己做的应该也好点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

网友B:
目前拥有这玩意的有以下几类:带货的,小白粉丝,好奇的,感觉某些功能自己能用上的!
  其它人要么不感兴趣,要么觉得太玩具性能达不到期望,或者觉得太贵,还有一些在观望,最后还有一群吃瓜群众!

网友:
模样不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拥有这玩意的有以下几类:带货的,小白粉丝,好奇的,感觉某些功能自己能用上的!
  其它人要么不感兴 ...

买这货的我保证他没多久放咸鱼出售

网友C:
这玩意没有多大意义,真正搞电子的用不到,刚入门的玩玩还可以。

网友:
这是要勾我花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没有多大意义,真正搞电子的用不到,刚入门的玩玩还可以。

我就是刚入门的,现在对精度要求不高,以后肯定得买个正经的LCR电桥

网友: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感觉性价比不是很高

网友:
纯纯电子垃圾

网友:
在数码之家论坛的各位大佬面前开箱展示这个。

网友D:
抖音测得很多了,243元,一直在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抖音测得很多了,243元,一直在考虑。

是带的多,不是测的多。。。。这东西,我觉得即便是能想办法派上用场,性价比也还低了点! 迷你示波器, 迷你电桥  ,晶体管测试仪我都有,单个性能都比这个好,通通吃灰,一是很少用到,二是性能差点。这些东西可能你想着应该更方便,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不用也行。比较特殊的情况,在日常维修中,毕竟还是少数。而且有别的方法也能间接或者直接判断问题。不差钱,买一个倒也无所谓,确实也能用上,而且是多合一的。

网友:
价格再便宜点就下手,好在功能够用了。

网友:
价格不贵用来弥补万用表没有的功能很合适,能测量三极管、场管、可控硅、IGBT、电容、稳压管,并且具有管脚识别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