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线改一个CN3085三位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3-01-19):
一堆小玩具到处都用电池,有的还挺费电,一次性电池消耗有点快,深水宝买了些廉价充电电池,带的充电器有点相当简陋,自己升级一下,IC CN3085,镍氢界的4056,本来想打板前段时间嘉立创临时停止白嫖了,最近恢复了又过年了,自己飞吧
外观

几颗电阻限流,全铁五金件,小电流充电也无所谓,继续用

没啥好说的,就是飞飞飞,搞串充还要搞切换,不费那劲,而且这种充电器也不太合适串充,啥电池都一块充,没匹配,直接1v1

CN3085电路就是官方的,温度检测砍掉,R3R4控制充电电压,Rset控制充电电流

装回去

充电电流设置260mA,电池满电,看不出来电流了

网友:
这就是个傻充

网友:
学习下 有个4槽的

网友A:
最近好多改充电器的~

网友B:
你这个usb电压电流计哪儿买的,多少钱

网友C:
改的不错,楼主能否介绍一下成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好多改充电器的~

说明大家都对电池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usb电压电流计哪儿买的,多少钱

好久前深水宝买的,23还是多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楼主能否介绍一下成本是多少?

外壳买电池送的,不算钱,容阻都是以前白嫖的,算钱的话也就是一毛钱,洞洞板之前买尺子送的,3805三片¥3.4吧,改装成本算4块?

网友D:
比较牛皮    同样的外壳   我是用立创打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牛皮    同样的外壳   我是用立创打的板

想打板,各种事碰一块了

网友:
自从有了免费打板,洞洞板都压箱底了。。。

网友:
高手啊,可以的

网友E:
还是弄自动停充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弄自动停充的吧

这个IC应该是自动停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IC应该是自动停充吧

是的,电压 电流 浮充时长都是可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压 电流 浮充时长都是可控的

好多检测ΔV的,太挑电池,内阻大了检测不到。
感觉用ΔT的不错,是不是要放感温元件……

网友:
查了一下,CN3085是一款可以对镍氢电池进行充电管理的芯片,可以对单节至四节镍氢电池进行充电管理。
该器件内部包括功率晶体管,不需要外部的电流检测电阻和阻流二极管。
CN3085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非常适用于便携式产品。
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芯片内部集成有高精度电压比较器,可以精确设置恒流充电终止电压。
CN3085充电电流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当输入电压掉电时,CN3085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电池的电流消耗小于3微安。
其它功能包括输入电压过低锁存,电池低电压时涓流充电,自动再充电,恒流充电,维持充电(定时),电池温度监测以及状态指示等功能。

网友:
服了,还有人用镍氢电池!这玩意白送我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