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福克斯刹车灯

楼主(2023-01-19):
前天开车突然中控报刹车灯故障,

经查看是左侧的刹车灯故障,

按照网上说的找到后备箱盖板,

拆出刹车灯目视检查,

发现玻璃灯泡发黑,刹车灯钨丝断了。原灯是欧司朗p21-5w,春节期间快递麻烦,而且马上就是春运需要跑高速,安全起见去洗车店20块钱高价买了一枚刹车灯,看样子好像是山寨的一样粗糙。

对比图。
左侧是原装的,感觉玻璃厚一点,内部的玻璃灯柱跟右侧的不一样,灯座内部是跟外观一致的黑色封口胶,新买的外部是黑色,内部是黄色的。
另外最大的区别是原装的灯座上是蚀刻的文字,新买的是印刷上去的。装好试用要是没啥问题,空了还是在网上再买几个原装的备用。

注意三个固定卡扣。

另外不知道现在网上卖的LED刹车灯怎么样?听说有的亮度不够,有的又太亮影响后方驾驶员。还有的有爆闪功能。

网友A:
你这是新款的福克斯,刹车灯改了。俺的07款1.8三手08年到手,刹车灯是1156和夜灯一起双组已换成led了,所有的t10含高位刹车灯、后视镜转向灯、倒车灯都改led了,全车只有前后转向灯换了报警没动其它全部自改led,直接好处是13年5月换的电瓶到现在好好的15年了综合油耗8个,超个车跑个150以上轻轻松松,底盘确实好,就是后副车架老是叮叮当当响,再混几年该换了

网友B:
这个刹车灯,我买车时候二十块钱买了一盒,也是国产欧司朗,现在还有六个

网友C:
应急只能花“高价”购买了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省修车费

网友:
随着灯泡LED化,这玩意儿越来越少,越来越贵

说实话这质量也够差的,我的原来的比亚迪S6到十年陈换车也没有坏掉一个灯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新款的福克斯,刹车灯改了。俺的07款1.8三手08年到手,刹车灯是1156和夜灯一起双组已换成led了,所有 ...

改了 LED 年审没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了 LED 年审没影响吗?

原位改装啊,年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新款的福克斯,刹车灯改了。俺的07款1.8三手08年到手,刹车灯是1156和夜灯一起双组已换成led了,所有 ...

厉害啊,老哥给介绍一下都换的什么LED灯泡?我过完年回来也给换成LED去~我这车都换过一次电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新款的福克斯,刹车灯改了。俺的07款1.8三手08年到手,刹车灯是1156和夜灯一起双组已换成led了,所有 ...

异响一般是固定的卡扣或者螺丝、胶垫松了,都紧一下问题不大~车用久了共振振松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刹车灯,我买车时候二十块钱买了一盒,也是国产欧司朗,现在还有六个 ...

看楼上老哥的回复,我打算年后回来也把灯泡换成LED的,LED灯泡发热少,亮度高还省电~

网友:
应急只能花“高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急只能花“高价”购买了

唉,是啊,要不是这个节骨眼,打死我都不会去他那儿买……一口价20,还不给测不包好……

网友:
年后找时间自己都换成LED吧,X宝上随便买,没有几个钱。

网友:
都换成LED吧,X宝上随便买

网友:
17两箱,目前已经换了三个了,索性买了一盒备用。

网友:
要是附近有拆车厂……估计可以去淘宝一下……

网友:
能自己动手,支持一下

网友:
这灯泡汽配店不都是4元钱一个吗?

网友:
福特车系,发电机电压偏高,爱烧尾灯刹车灯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