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西铁城彩屏电波钟拆机求助

楼主(2023-01-19):
谁有这个彩屏的电波钟,我刚收来的有点问题,本来装电池背光不亮,按顶部按键背光亮一下,外接接电源背光常亮,现在是装电池背光常亮,顶部按键没有反应,外接电源也亮,后面有断线,不知道怎么接!后面修好了,用手机发波对一次,走时还挺精准的!

网友:
好乱。哪有顶部按键?是不是顶死了?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是不是在设置里面可以选择常亮

网友:
好东西啊。能用手机对波方便。

网友:
哪里收的?我也想去收一个

网友:
手机对波,你的app是用哪个?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
常亮应该是设置问题,可能是按钮接触不良的原因吧...

网友:
这线飞的有点乱。

网友:
看到西铁城就知道,这个肯定不便宜

网友:
修好了?赶紧说说是怎么弄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仓引线上一家接错了,复位后就好了呗。

网友:
把楼主快点顶出来!??

网友:
好钟,哪里有我也想收一个,用手机能对钟,方便。

网友:
不错哎,手机怎么对波?不用手机的话能正常收波吗?想买一个放厨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