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个身份识别模块

楼主(2023-01-19):
开始看见还以为是个硬盘,细看也弄不清具体用途,拆了让大神们鉴别

上面还有防拆开关,看来拆过就是废品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真不错

这一般都是事业单位用,价格高,质量也必须不差

网友:
相关职能部门使用的物件,做工精细

网友:
这个防拆应该没事,主板上没有电池,应该只有带电拆会失效

网友:
感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没电池就没事,赶紧卖了,这玩意可值300~900元,之前论坛就有人给拆废了,(有电池的)直接报废,亏死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440&mobile=2

网友:
那个印板双绞线有意思

网友:
以前也拆过,还以为是新款硬盘,结果和楼主一样。

网友:
价格高,质量也必须不差

网友B:
芯片里面储存的是全国居民的身份证信息,注意保密

网友:
这个是身份证读卡器吧

网友:
个人没啥用,宾馆这种需要实名认证的才有用...

网友:
软硬封装很少见,比玩具里音乐芯片高级,应该用可焊接透明电路板三防漆,万一故障能看出电阻烧暗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里面储存的是全国居民的身份证信息,注意保密

哈哈,没那么大容量。
这种读身份证后貌似要去网络验证的……

网友:
谢谢分享,防拆防了个寂寞

网友:
想必破解身份证比印假钞还难百倍

网友:
看不懂没nfc的

网友:
怎么不见NFC线圈?那么识别身份证信息如何做到的?

网友:
据说这玩意还挺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