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焊机

楼主(2023-01-19):
电焊机,买了很久了,也没有用过几次,焊的都是鸡屎焊,难看死了,薄的一点就穿,感觉起弧不好起,拆出来看看,杯子上还有空的,能不能再加一对管子

网友A:
电焊机焊接时需要调整电流,适应焊件材质和薄厚情况。

网友:
工具用不对,也好意思说电焊机的坏话,会让人笑话。。。。薄板不能用电焊机,这是常识,要用二保焊机或氩弧焊机。。。。电焊机适合厚工件。

网友:
能加管子的,但是就你说的你那技术,还是算了吧!加不加管子根好不好起弧,焊不焊穿,成型没有必要的联系。

网友:
只会电焊拆东西。焊接很丑

网友:
熟能生巧 多练习练习

网友:
看上去很有料的样子……………………

网友:
薄板不能用电焊机

网友:
电焊机不错,用料不差

网友:
单板焊机,素质一般,玩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焊机焊接时需要调整电流,适应焊件材质和薄厚情况。

我买的100多块的电焊机起弧是真不好,焊的不行。

网友:
不是焊机不行,是水平不够

网友B:
起弧都有手法的,除了机器特别好的外,一般廉价电焊机都要在其他地方侧滑起弧预热焊条后再在工作面焊接,至于焊接手法什么的,等烧掉一包10公斤焊条后基本就熟练了,想要快速掌握的话可以减小焊条直径,比如用2.5或2.0的焊条,起弧容易更易上手!

网友:
“杯子”上加管子是什么操作?

网友:
焊的都是鸡屎焊,难看死了,薄的一点就穿?
是水平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弧都有手法的,除了机器特别好的外,一般廉价电焊机都要在其他地方侧滑起弧预热焊条后再在工作面焊接,至 ...

有条件的输出加个电抗,起弧会好很多

网友:
100多块的电焊机对付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