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回农村太阳能空气能二联供没热水怎么办,

楼主(2023-01-19):
空气能费电,太阳能烧不热,于是用现有的材料做了一个柴火锅炉

楼主:
铜管双排管,加大吸热面积,太阳能水箱120L 空气能两台120L 并联断断续续烧了5个小时从10度到65度

网友:
楼主这是在生产卫生热水还是采暖热水?

网友:
铜管会层层氧化的吧

网友:
真好发明,铜钱不少

网友:
临时用下可以  铜管腐蚀很快

网友:
还是另用个锅烧水

网友:
你说为了省电而省钱吧,但你这用上铜管焊接了,而且还是太阳能空气能联动,一个即热厨宝能解决的,何必呢

网友:
做个废机油炉子,这样不用一天到晚添柴!

网友:
测试一下加热时间,另外用柴火炉加热一个锅里放水对比时间。

网友A:
为啥这样折腾?还不如用一个16升的煤气热水器效率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样折腾?还不如用一个16升的煤气热水器效率高吧

关键是这个能源是免费的,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去拉回来还可以收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个能源是免费的,如果有时间有精力,去拉回来还可以收点钱!

虽然农村烧柴免费那就用电焊搞一个大一点水箱烧锅炉吧

网友:
屏蔽泵离热源太近了,放远点

网友:
这要是一停电……估计泵和塑胶管会很快高温

网友(2023-05-17):
农村有烧柴火的灶吗,装在柴火灶的烟囱里面,回收利用废气的热能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省钱,估计楼主的铜管也没花钱

网友:
这样搞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