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次感冒咳嗽导致的单方事故,买了保险也买了教训(电动汽车修理记录)

楼主(2023-01-19):
今年夏天发生的事故,断断续续的修理持续了3个多月,前几天找了个读卡器,把行车记录仪中的视频导出来,经过分析是感冒导致咳嗽上不来气大脑缺氧晕了

先贴上视频

缓过来后下车,按保险要求拍了些照片,但是由于只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我这种情况保险不赔

找拖车,3公里路第一次要了500,第二次要300,觉得挺宰人的,于是决定自己拖,第一次拿了根绳子,用500公斤手摇绞盘,结果拖不动,后来修车时才知道四个车轮轮毂全部被碰变形支住了刹车盘导致阻力很大,于是又拿了根钢丝绳和1吨的手拉葫芦,绑在路边的石柱子上,终于把车从路肩上搞到了路上,当时看到前脸破的不成样子,就拆下来扔到了旁边的树林里,这是让我一直后悔的做法,因为后来换配件时才发现这个要用螺丝固定,但相关配件大部分都在前脸上带着,后来去找时已经不见了,只好用其它螺丝凑合,这让有点强迫证的我难受了好长时间
好多照片都不见了,记得当时用手摇葫芦拖车时拍了好多照片

初步检查后问4S店修下来大概需要多少钱,他们根据我的描述说下来大概要一万六七的样子,当时就有点晕了,再买个也就3万多一点呀,所以决定不找4S店了。
先在网上买了4个轮子,换好后拖到县城找了几家汽修店,都说不修新能源,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给他们说电路不管,只把外观修好,要啥配件他们开单子我来买,结果报价1700,但是车子放了四五天还没有检查,配件单子也没开,去催给我说他这没心情弄,让再过几天。过了两天过去看还是没有动,于是打电话叫同事帮忙把车子拖回了我们小区,决定自己慢慢修。

放在小区后在网上搜索相关修车方法和资料,结果在宝上发现有卖我这种车型图纸的,果断拍下,由于是电子资料,当天就收到了,烦的是每次打开就需要输入密码,于是又花了一天时间在网上搜索去密码的方法,终于搞定,然后看了两天资料,决定先看看电路能否修好,因为觉得电车如果电池有问题就不值当修了,于是又在网上拍了个诊断仪,当时买的时候有点惊了,油车的诊断仪百十来块就能买到,而新能源,看图吧

几天后诊断仪到货,按照说明装了软件,测试,好多故障码,有点头大

分项看看

试着清除故障码,有的能清,有的清不了,有的清了关电再开电又有了
现在最关心的是高压断电故障能否修好,就是图中出现汽车图标上有个叹号的那个,修好了就不显示了

搞了好几天都不行,实在没办法,就把高压线凡是有插头的地方都重新插拔了一遍,再次清除故障码,哈哈,消失了,断电再接通也不再出现,迫不及待的试了下车子能否开动,结果一切正常,这下子高兴坏了,立即检查硬件,发现坏的地方挺惨的,尤其是钢梁,感觉很难搞,好在有配件可买

但是梁头损坏很严重,没有单卖的,连同里面整体买一根拆车件要1600

到修车店问把这个梁头弄正要多少钱,结果一个报价1000,被吓跑了,穷人钱少让别人修不起呀,只好想办法自己修了,后来想到的办法就是把点焊的焊点钻掉,把梁头拆成铁片,整型后再用螺丝连接起来,这部分修理当时拍了好多照片,但是现在一张也找不到了。

把梁头修好装上横梁,发现电机被撞的向后移动了,电机固定座没法对准与新梁上的安装孔,于是又加工了个转接板,勉强把电机固定好

再次试车发现车子有点跛子,仔细检查发现下支臂有点变形,于是在网上买了一对,由于比较难换,最后只换了左侧发现开起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最后机盖钣金喷漆下来要了700,于是又在网上买了个机盖,自己买了3罐自喷漆喷了下,勉强能用就行了,由于车子不跑高速,就是上下班用用,所以也不是很担心安全问题,原来都不打算修理气囊和空调了,但是看到那个气囊警告标志很不舒服,干脆就修完了,最后算账,所有的东西下来花了不到6500,去掉置办的修理工具,也就不到4000块钱,3年没买保险,省了不到6000,这次全进去了。说起保险,我也挺点背的,第一年只有交强险,出了个小事故,对方坚持换车门,要近5000,我当时觉得不用换,钣金做一下就行,经人说和,我给对方1000元补偿,用交强险修好车门,这一次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没买车损险,却出了个单方事故,保险还是没用上,气死人了,这次车修好保险也到期了,于是花了¥2983都买了。

网友A:
咳得很厉害了,不是一般的咳嗽了,这种情况就不能拖了,需要赶紧上医院

网友:
司机越老,胆子越小
反正我经常看到车祸视频,开车都感觉有阴影了

网友:
这咳的属实有点厉害,要是在不久前我会以为这是阳性后遗症。。。

网友B:
只买交强险。。。谁给你的勇气

网友:
一键狂咳   避免快速吸入大量冷空气   可以有效避免咳嗽和降低咳嗽连续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买交强险。。。谁给你的勇气

肯定是钱包够厚...

-=-=-=--=-=0=-=-=---=-=-=-

网友C:
人无大碍是万幸。别的不评价,就是那行车记录仪居然录的是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买交强险。。。谁给你的勇气

因上下班走的县道省道,开的慢,也从不上高速,觉得买那个没用处,这次纯粹是意外,可惜没给车买意外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无大碍是万幸。别的不评价,就是那行车记录仪居然录的是立体声

这怎么听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咳得很厉害了,不是一般的咳嗽了,这种情况就不能拖了,需要赶紧上医院  ...

就是感冒之后的咳嗽,当时感觉喉咙很痒,可能是咳的时候忘了换气了,到医院啥其它毛病也没查出来

网友:
人没事就是最大的万幸。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强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上下班走的县道省道,开的慢,也从不上高速,觉得买那个没用处,这次纯粹是意外,可惜没给车买意外险 ...

“开的慢,也从不上高速,觉得买那个没用处”---保险不是给你“用”的!
看你车本来就不富裕,很可能一次事故就更加不富裕,一辈子都翻不了身那种。
当然如果你认为那些买保险的人(绝大多数吧)都傻就你聪明,那就是是三观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阳了后

网友:
不知道该怎样评价

网友:
再怎么省,也不能省保险,交强,三者200W,车损,一年算2500,十年也才25000. 这东西赌不得。

网友:
撞的这么厉害,还好电池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的慢,也从不上高速,觉得买那个没用处”---保险不是给你“用”的!
看你车本来就不富裕,很可能一次 ...

有道理,所以已经买全了

楼主:
就是普通的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