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OPEL淋浴龙头漏水拆修

楼主(2023-01-19):
1999年装修时买的OPEL淋浴龙头,全铜材质,记得当时用了600大洋,使用了20多年最近发现龙头有一点滴水现象,只好拆修。

由于20多年没有拆过,导致手柄无法拆下,只能暴力将阀芯把柄拧断

本以为将把柄拧断就能取下手柄,结果发现并非容易,尝试过用火烧、钳子拨都无法取出,只能用电钻钻通把柄才能取出

阀芯漏水是因为阀芯底部的品字型密封胶圈老化引起

阀芯是台湾的康勤牌

更换新阀芯后完美修复

网友A:
这些水笼头结构都一样的。也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东西是不是人为弄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水笼头结构都一样的。也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东西是不是人为弄断的。

拆不下手把柄人为弄断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增压花洒,内部结构比较简单

网友:
v5,nb。见识了,体力活啊

网友:
看结构应该就是直接往上拔来拆开

只是年头太久已经一体化了

网友:
用二十年才坏,良心啊,我就想知道这厂家是不是早倒闭了...

网友:
用这么长时间不错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当年600,应该不光这个混水阀吧。。。。

网友:
600块呢,厂家已经预判你会用超过20年以上了

网友B:
600大洋应该是一整套的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大洋应该是一整套的价格吧

单龙头价格,整套要1500多

网友:
国产品牌龙头觉得九牧的不错,楼主的这个中文名叫什么?

网友C:
还是铜质的坚强,锌合金绝对散架,那个手柄有个頂丝固定在尼龙柄上,用一瓶醋把整个阀体泡2天,保准你轻松完美拆散。

网友:
20年够本了

网友:
当年全铜的混水龙头都很贵,600~1000单个龙头是常态,00年代正是国内经济腾飞的黄金年代。

网友:
水垢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铜质的坚强,锌合金绝对散架,那个手柄有个頂丝固定在尼龙柄上,用一瓶醋把整个阀体泡2天,保准你轻松 ...

全铜的很重,没有一点其它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