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致钛SC001Active 1TB 拆机

楼主(2023-01-19):
算是一个伪拆机吧 拆一半

楼主:
拆机方法如图

楼主:
后面因为有保修贴原因 就先拆一半吧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价钱那,说说

网友:
前几天买了京东京造的,江波龙代工,颗粒也是长江存储的。便宜

网友:
有个性的外壳。

网友:
我个人认为单盘的固态最大容量在256或者512最实惠和实用。

网友A:
最好有机械硬盘热备份文件,以防QLC坏块丢失数据。

网友:
再用同款250g的

网友B:
价格多少,好用吗?买的512G M.2的根本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多少,好用吗?买的512G M.2的根本不够用。

游戏玩家?一个游戏上百G,不够用很正常。一般用户256都足够了(固态只用于系统和软件的情况)。我们办公电脑系统盘120都问题不大,资料在机械硬盘上。
原则上再好的固态都不用来存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机械硬盘热备份文件,以防QLC坏块丢失数据。

这个型号是TLC

网友:
致钛还是可以放心买的,全是长江正片
其他家标长江的基本就都是降级片了,丝印不同

网友:
看长江颗粒还不错,ZT的东西够用了

网友C:
过了年准备加个致钛1T的M2接口的,把第二个电脑M2接口用掉,形成主盘m2的三星980Pro 500G(主系统)+致钛1T(第二系统),整体3固态3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了年准备加个致钛1T的M2接口的,把第二个电脑M2接口用掉,形成主盘m2的三星980Pro 500G(主系统)+致钛1T ...

豪华配置,让人非常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