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力普1号充电电池充电器拆解(DeliPow DLP-525)

楼主(2023-01-19):
德力普1号充电电泄充电器 型号  DLP-525  这是给1号德力普锂电充电的                  德力普1号锂电 是三元锂电

不过这个德力普充电器 做工 简直就是垃圾 简单

网友A:
没单片机好处是不会拒充,估计是线性稳流,到1.4v截止。

网友B:
1号电池的充电器很少见,不过一号电池用的地方也少。看着很简陋啊,不是智能充吧

网友C:
看这个样子,1,2,5,7都能塞得进?貌似电流就不能变化了。。。

网友:
确实比较low

网友:
拿来充内阻大而智能充电器拒充的电池效果还是刚刚的

网友:
换成2个4056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样子,1,2,5,7都能塞得进?貌似电流就不能变化了。。。

专门针对1号电池设计的,非要给小号的电池充电也不好怪人家。

网友D:
还可以了,我有个以前的,就一个变压器两个二极管。

网友:
很少见到充电器,1号专用。元件不在少,只要冲1号效率高,发热小就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单片机好处是不会拒充,估计是线性稳流,到1.4v截止。

前面部分看法相同,但我认为不会是充到1.4V截止。输出的1.5V是电池上面的DC-DC芯片转换的,本质上还是充满4.2V/4.35V。但电池上面的电路板上面有切换电路,对负载放电时输出1.5V,当充电时,输出部分截止,充电电路接通。一对P沟道与N沟道MOS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号电池的充电器很少见,不过一号电池用的地方也少。看着很简陋啊,不是智能充吧 ...

应该是电压检测,恒流/涓流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了,我有个以前的,就一个变压器两个二极管。

那种不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很容易过充,特别是现在的电网电压都大于220V,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也相对高了。

网友:
还以为拆了个电池原来是充电器

网友:
1号电池一般用在燃气灶,平时用得确实不多

网友:
1号锂电,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种不行,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很容易过充,特别是现在的电网电压都大于220V,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也相对高了 ...

镍氢慢充可以1.4v稳压,零几年买过3小时镍氢急速充电器,测量最高电压大于1.6伏过充,后期充电容易发烫。

网友:
这牌子电池真不咋地,容量虚,电阻高,被智能充拒充。

网友:
楼主能给我们见识一下“1号锂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氢慢充可以1.4v稳压,零几年买过3小时镍氢急速充电器,测量最高电压大于1.6伏过充,后期充电容易发烫。 ...

这个充电器是给锂电池充电的。其输出是4.2V,600mA*2。当然,如果放了镍氢电池它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