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普通初级中学的物理电路题,我蒙圈了,我是有中学毕业证的拆天猫精灵

楼主(2023-01-19):
前天我外甥女的中学课练资料有这道题问我,我看了是蒙圈的,我就没反应过来,当时我在中学物理还凑合百分的卷子能考八十多。我觉得中学考这种题有点变态学生太卷了!关键有很多同学都会。不违规发个天猫精灵的拆机图。请坛友们给出正确选项(单选)并讲一下原由和思路。

网友:
我猜是C,s3一旦闭合就没r1,r2啥事了

网友:
太烧脑了,已经回不去那个年代了

网友:
答案应该是c

电压表测的R2的压降,闭合S1后R2、R1、P串联,P右滑增大,回路电流减小,R2压降减小,A错

闭合S1电流表没回路,0A,闭合S2有回路,电流表有值,变化了,B错

闭合S1、S2、S3后P独立回路,电源电压不变,滑点P不影响其他回路,D错

至于C,闭合S1、S2,相当于P和R1串联后和电流表并联在和R2串联,电流表头内阻小,约等于0,电压表相当于电源电压,电流表约等于电源电压/R2,R3闭合后R1、R2并联,等效电阻变小,回路电流变大,电压不变,所以电压比电流比值变小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正题,过于复杂了,一个2分的题花二十分钟解不划算...

网友:
解题思路就是先抄板,然后再去分析

网友:
解题是一回事,包教会又是一回事,难度不在一个层面,考虑到你当年初中只有80分就不挑战了。
以现在的眼光,Multisim 画出来也就知道答案了。
重点是根据题目把电路整理成比较容易看懂的串并联形式。
滑动变阻器(在没有特定说明下)向右滑动可以理解为极限值:0 和 R3。

网友:
C
S1 S2 闭合后,流过电流表的电流有电压表跟R2的
S3 闭合后,等于给R2并上一个R1,阻值必然变小,电流增大
由于S2闭合后,电压表测得的数值基本等于电源的电压,可以看作不变化,或变化很小
而电流增大后电流标读数同步变大,固电压表读数与电流表读数比值会变小

网友:
好吧,我弱鸡

网友A:
解答看作业帮https://plat-miniapp.zuoyebang.c ... ;jzms=1&ishit=1
解析看不见我贴上

网友:
大规模集成  碰运气 电源  电容

网友:
如果我做,我会先画出线路图,有了线路图,哪个串联,哪个是并联,很容易看出,或算出电流和电压

网友:
太烧脑的普通中学物理电路题

网友:
儿子正在上初中,很多题我也能做出来,只是太绕了,不是天天做的话很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答看作业帮https://plat-miniapp.zuoyebang.com/miniapp/share/cacbcba592803d62813df6a142f2ec59+c25757 ...

感谢坛友

网友:
这个。。初中做多了,按实物图画出电路图就行,比那些计算简单多了
到高中物理那些计算是真的麻烦。。。

网友:
不同的开关闭合,就是不同的电路,没用的元件遮住了再看就容易多了

网友:
没学过,看不懂。

网友:
小袁作业帮解您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