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这种U盘是什么情况?网上买的64gU盘,ChipGenius_显示是QLC 1G颗粒

楼主(2023-01-19):
网上买的64gU盘,ChipGenius_显示是QLC 1G颗粒

但是容量确实是64G的只不过速度超级慢差不多3-5m/s,读取速度22m/s。

用h2testw测试容量也pass了应该容量没假。

网友A:
软件检测失误,或者你测试不准,拆开看一下闪存真实型号就知道了。黑胶体就不用拆了,拆了也看不到闪存型号。

网友:
软件测试一下,是李逵还是李鬼就知道咯。

网友B:
Intel N38A QLC 1Tb
降容二分之一开的64GB

网友C:
料号为29F01T2ALCQK1的N38 QLC,1CE的片子,肯定是黑片所以降容开64G,ChipGenius对这种新片子会识别容量有误,但是ID是对的,这个盘没问题,不过别存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号为29F01T2ALCQK1的N38 QLC,1CE的片子,肯定是黑片所以降容开64G,ChipGenius对这种新片子会识别容量 ...

没问题就好,还是大佬见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 N38A QLC 1Tb
降容二分之一开的64GB

1T的芯片开64g太可惜了吧,能用量产工具给恢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检测失误,或者你测试不准,拆开看一下闪存真实型号就知道了。黑胶体就不用拆了,拆了也看不到闪存型号 ...

好的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QLC无疑,速度和主控有关系,USB2.0就是不怎么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T的芯片开64g太可惜了吧,能用量产工具给恢复吗

1Tb≠1TB,高概率用量产工具会多出来一些容量,但是会很奇葩,帮别人量产U盘,64G的U盘,用芯片精灵一看是128g的QLC,量产完是90g左右,容量很奇葩

网友B:
引用 楼主:
1T的芯片开64g太可惜了吧,能用量产工具给恢复吗

这个b是小写b,指bit,换算成大写的B,Byte,要除以8,所以芯片容量128GB→64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是小写b,指bit,换算成大写的B,Byte,要除以8,所以芯片容量128GB→64GB ...

意思是128G的闪存开开成64G

网友D:
这种盘最好别存重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盘最好别存重要数据。

放电影的,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2023-02-22):
Qlc的步伐已经停不下来了

网友:
USB2.0就是不怎么快

网友:
跑圈试试稳定性,跑不过肯定有问题

网友:
写这么低?这种盘扔了吧。写速度低于20MB/S我都受不了。

网友:
大容量2.0的盘用着就是闹心,复点大文件进去能等到天荒地老

网友:
QLC,不错不错,还好不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