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通电没反应,曲折维修

楼主(2023-01-19):
保险与IGBT桥没问题,400V4.7uf电容坏了,换了还是没反应,3大电压300V有320V,18V只有1 V左右,5V只有1.2V,2M22欧保险电阻好的,2只启动电阻断开1只脚测好的,2只18V稳压管测试好的,8012好的,换了一个也一样,变压器初级次级没电压,拆下测试有电阻好的,,旁边的1uf电容拆下测只有800nf左右,从另一个电磁炉拆一个2uf的想换,在拆电容时忘记拨电,铬铁短路了1uf电容,叭的一声,前面的22欧保险电阻炸裂,从另一个电磁炉拆了一个过来,把2uf电容装好,通电瞬间,叭的又一声,电阻又炸了,下单了过年了,不发货了,老铁们,说这个机到底哪里问题?怎么这么难修?祝大家新年快乐!

楼主:
副电源附近的二极管电阻电容都大概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400V电容爆,烧限流电阻,一般电源芯片基本就废了。

网友A:
输出电压低 查电压反馈电路 或者次级电路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低压侧的整流管有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楼主:
副电源附近的二极管电阻电容都大概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

是这样的,除了二极管其他的一些断开一只脚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低 查电压反馈电路 或者次级电路

反馈电路是哪几个元件?

网友:
我猜12A芯片也废了,3脚反馈查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一个电磁炉维修手册。

网友B:
重点检查开关电源,启动了吗?

网友:
板子上很多斑驳的小强便便

网友:
楼主你这是提早过年吗?啪啪啪的。U2.U3检测一下。

网友C:
电源芯片问题。

网友:
1、测试时,为保险起见在电源输入回路中串一个灯泡。
2、缺少维修经验、缺少维修工具的朋友,建议直接换一块板子(每块30~40元)。

网友D:
这个炉子,根据你的描述,我“浮想联翩”,脑子里浮现出一幕景象:刚开始电源是起振的,只是次级有某处短路,比如78L05或某个电解、二极管之类。所以呈现出次级能测到电压,但电压被拉得很低的情况。后来被你鼓捣两下,前级也搞短路了(很可能是AP8012),所以导致一上电连22欧电阻也炸了。您品,您细品,看我浮想的情景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炉子,根据你的描述,我“浮想联翩”,脑子里浮现出一幕景象:刚开始电源是起振的,只是次级有某处短路 ...

你这个想法可以有的

网友:
话说楼主修东西带电修不怕烧管?好歹也上灯泡大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开关电源,启动了吗?

应该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问题。

已更换,还是不行,才又想换1uf电容,结果人为失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