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18650座充加个TP4056

楼主(2023-01-19):
手里有个18650电池低于一点几伏,魅色充电器又充不了,只检查到1.5v电池充电,为了方便就加个4056小电流充起来

这是外观

线我以接好了

里面很简单

加个外挂得了,里面没空间

这电池饿到0.95v

放上充电器亮红灯

先小电流充起来吧!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简单实用!兔年快乐!

网友A:
放里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里面好了

里面没地方放

网友:
方法很简单,确实很实用

网友:
把里面的板拆了

网友B:
我做的,线不外露:

网友C:
这完全能放里面啊   实在不行   要么处理下里面的PCB   甚至拿美工刀雕刻这个PCB,把4056和电阻电容移植上去都行啊  这么几个元件

网友:
把那个DC座拆了,小板随便放啊……

网友D:
这电池充不起来的

网友E:
1.5V用4056充不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V用4056充不起来吧

低于1.5v也可以充起来的,刚开始是小电流充,充到一定电压马力开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充不起来的

  用4056可以充起来,其他高级充电器充不了

网友:
头顶两楼看来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线不外露:

做的不错,你用什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完全能放里面啊   实在不行   要么处理下里面的PCB   甚至拿美工刀雕刻这个PCB,把4056和电阻电容移植上 ...

  那样工程量太大搞不来呀,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不错,你用什么固定

主要靠电池的那两个焊点固定,用的粗铜丝,PCB背面抹了一点B-7000胶水,粘的很牢,用了好几年没松动。

网友:
在里面加一个保护板,可以防止过充和过放

网友:
里边的电路板不要,正极铁片负极弹簧热熔胶固定一下就行。充电模块外置最好搞一点导热硅胶包住

网友:
這個創意很好  我照貓畫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