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某鱼买了几块坏CPU,老铁们看看能修好不

楼主(2023-01-19):
怎么擦干净也点不亮,有的搞不

网友:
这玩意正常不会坏,不过坏了就没得修...

网友:
(接二楼)除非你发现是CPU的底部阻容件引起的----那你就是捡漏了!

网友A:
打开用放大镜看看哪个晶体管有问题,白光焊上。OK

网友:
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这种修好也不值钱啊

网友:
这个漏可不好捡

网友:
CPU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种坏U通常都是拿去退仓顶上的

网友:
找把长柄锤敲两下就好了

网友:
修CPU?我估计就是intel也修不了吧

网友:
开盖,重新调整下原子排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用放大镜看看哪个晶体管有问题,白光焊上。OK

这想法不错,积累经验过一阵子造一台EUV光刻机

网友:
20多年前SLOT1和SLOTA卡式CPU摔坏虚焊,重做BGA就好,那年头会这活的赚翻了。现在有魔改的CPU,也可以通过重做BGA来试试。你这种情况也可以修,买一个新的,打磨后刻一样的字上去就好,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

网友:
楼主居然可以修CPU…………………快把我的下巴捡起来……

网友:
你准备拿烙铁焊晶圆吗?

网友:
原厂都修不了,你能修你就神了

网友:
你可能需要一台光刻机

网友:
要能修好INTEL公司会来请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