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鲜市场买一送一的迪卡侬山地自信车鉴定

楼主(2023-01-19):
借大佬经验,儿童自行车买旧不买新。这不预算1000进论坛,200就搞定了,还买一送一,就算翻车也就200块,就当交学费。
主要看好这款迪卡侬,还有一个永久贴牌车搭着送,家里牛娃,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翻车。
简单整备了下,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家里只有衣车油和防锈剂,将就用了
轮毂标识
变速器标识
飞轮标识
曲柄标识
龙头标识轮胎标识
链条标识
由于骑回家时有用力蹬偶尔跳齿现象,不知道是链条还是飞轮问题,链条很干没有油,飞轮也有锈迹,飞轮链条喷防锈后上衣车油,看到有一扣很紧,空转时链条拉不直,喷了多次防锈剂依然很紧,不知道跳齿是否跟这扣有关。
看轮胎几乎没有磨损,使用强度应该不大,据说是实体店1200买的,两台车平摊下来差不多一折入手。
这里请教轮胎车友,用力蹬偶尔咯噔一下是哪里问题,如何排查。看过变速器并没有脱档。剩下的就是飞轮和链条了,看上了油后有好转不。
大家说今天有没有翻车

网友A:
看了突然也好想要一台,……虽然平时都不骑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突然也好想要一台,……虽然平时都不骑车

现在家里4量自行车,圆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家里4量自行车,圆满了

跳齿的原因,和变速器的调校有关系,可以调节车把处变速拨杆尾部出线端处的调节螺母,或者调节飞轮处变速套件上的调节螺丝

网友:
这种车,让娃骑的话,一定交代一下,正常道路可以骑,不要骑着下台阶,坑洼烂路也少走,有断龙头、前叉、甚至主梁的风险

网友C:
终于到手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齿的原因,和变速器的调校有关系,可以调节车把处变速拨杆尾部出线端处的调节螺母,或者调节飞轮处变速 ...

不确定是跳齿,还是飞轮内部滑了,感觉像跳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到手了

看样子车车修整修整还能继续服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跳齿,还是飞轮内部滑了,感觉像跳齿

跳齿是不拨动变速指拨主动变速,但飞轮会从某一个变速飞轮片位置不自觉向更高或更低一个飞轮片跳变。
飞轮内部滑的话,是腿正常蹬脚蹬时,飞轮里的千斤(俗称磕头虫)在某个位置会突然挂不住飞轮外壳上的棘齿,向前打滑,反映在大腿上的感觉是猛一轻松。
你判断一下,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齿是不拨动变速指拨主动变速,但飞轮会从某一个变速飞轮片位置不自觉向更高或更低一个飞轮片跳变。
飞轮 ...

现象是用力踩的时候偶尔咯噔一下,踩空一小段位置,档位不变,观察后也排除飞轮跳挡。但是看不出来是链条松了打滑还是飞轮内部千斤脱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齿是不拨动变速指拨主动变速,但飞轮会从某一个变速飞轮片位置不自觉向更高或更低一个飞轮片跳变。
飞轮 ...

和你说的第二种情况非常接近,但是如何排除不是链条松了跳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齿是不拨动变速指拨主动变速,但飞轮会从某一个变速飞轮片位置不自觉向更高或更低一个飞轮片跳变。
飞轮 ...

我也认为是飞轮内部问题,以前28大杠时就遇到过这个情况,我们称飞轮内部那个为猫儿丝

网友D(2023-03-14):
有没有可能某个档位不太准 一会低档一会高档导致的跳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某个档位不太准 一会低档一会高档导致的跳链

是链条太干了,上点衣车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