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海力士固态颗粒这么脆弱吗,5颗拆之前好的,拆一次就全部掉CE

楼主(2023-01-20):
入手了5张2246EN BGA316双贴的板子,,带一颗256G 4CH/1CE 的海力士MLC颗粒,型号H27Q2T8CQB3R,于是想双贴扩容增速,结果悲剧了,5块板的颗粒拆下来后再焊上清一色2CH/1CE,容量全部减半,成了128G的,双贴才有原来单贴的容量。最悲剧的是回不去了,不乱怎么焊换其他型号板子也不行,通道只有2个,这颗粒这么脆弱吗?板子用别的颗粒贴是好的,CE全部认。

通道1和3都是空白。
有没有知道的大神

网友A:
是不是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B:
跳线问题可能性大,把板子贴出来,让大神们帮你解决。

网友C:
温度过高,内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焊接质量问题

不太可能,焊接多少芯片了,别的品牌颗粒反复焊过五六次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问题可能性大,把板子贴出来,让大神们帮你解决。

免跳线的板子,跟跳线没关系,换其他颗粒焊板子上好的,全部CE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过高,内部损坏。

250°吹的,初步怀疑颗粒进过水,里面有受潮了,可能吹的时候就爆裂了,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都是坏1和3通道,位置都一摸一样

网友:
质量问题  我也是莫名其妙 坏了4个海力士的颗粒  都没焊过几次

网友:
颗粒受潮概率大

网友:
也遇到过一回,刚威的240G盘,没折之前都认CE,折了之后上架测4片都坏。

网友:
这损失不小,以后就别拆海里事

网友:
这个助焊剂糊的到处都是我有点怀疑老哥手艺

网友:
把颗粒反过来贴,如果还是两个ce的话那说明颗粒是好的,板子和颗粒水土不服,如果反贴直接没有ce了那就是颗粒炸了

网友:
这颗粒本就是4CE,只是通道分布不对,要跳线

网友:
固态掉盘了,上边是两个海力士的白片tsop封装闪存,拆之前开卡软件还能检测出两个ce(每个闪存1ce)。本来想diy两个U盘,结果有一个闪存拆下来装到U盘主控板上怎么也认不到,另一个则正常。无奈中把闪存原样原位置焊回固态板,开卡软件也只能认一个ce了,说明这个闪存的确坏了。可仔细观察坏掉的闪存,没有然后外观上的损坏,拆坏tsop封装的闪存,还是十几年中第一次遇到,可能真的是老了手艺也不行了,很是唏嘘。

网友:
吹爆了。芯片底部PCB 某一个∠起泡。导致一半的晶圆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