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有这款魔百和M401a,帮忙量一下电阻

楼主(2023-01-20):
弄cpu散热片碰掉一个电阻,搞坏了一个电阻,哪位大佬有这个盒子帮忙量一下,万分感谢!祝大佬新年快乐!钱兔似锦!

网友A:
我倒是有这个机子,需要看这两个电阻,需要把原来的铝片敲掉,我不敢敲呀。
你先看看这两个电阻上的引线是不是那种0.20mm超细的线?那样的话就是信号线,你可以找一个几百欧--1k欧试下。

没有这两个电阻通电以后什么故障啊?什么现象?

网友:
拍个盒子的型号与版本,可能更容易帮到你

楼主:
你好,是这个版本

网友:
网上找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有这个机子,需要看这两个电阻,需要把原来的铝片敲掉,我不敢敲呀。
你先看看这两个电阻上的引线是 ...

其中掉电阻的那个是取蓝牙遥控器模块的,
另一个电阻还有是去闪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有这个机子,需要看这两个电阻,需要把原来的铝片敲掉,我不敢敲呀。
你先看看这两个电阻上的引线是 ...

是细线,目前亮灯,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掉电阻的那个是取蓝牙遥控器模块的,
另一个电阻还有是去闪存的

好的,谢谢大佬,晚点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