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oneywell气体监测器拆解

楼主(2023-01-20):
拆一个honeywell的气体监测器

外观,四个按键,LCD显示屏,盖子是往下翻开的

开盖,右上角原来有个蜂鸣器,拆掉了,左上角是传感器模块,主板卡在壳体里面

0802的LCD显示屏,几个接口

取出传感器模块

ARM的单片机

取出主板

主板背面

传感器模块背面

拆传感器

传感器模块是卡在单独的壳体里面

传感器特写

传感器电路板

网友:
感兴趣传感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过几年就失效

网友B:
技术含量高的就是检测头吧?

网友:
传感器寿命如何

网友C:
传感器寿命多长?需要换吗?

网友D:
没有打开传感器看看什么样?

网友E:
电池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过几年就失效

传感器寿命十年以上,但整机厂家设计模块的时候写入了远低于这个时间的时限,过了时限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打开传感器看看什么样?

电化学传感器,里面跟电容差不多,几层滤网,有金属丝,酸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在哪儿?

要接24V,本身不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寿命多长?需要换吗?

每年做一次调校,灵敏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打开传感器看看什么样?

有化学酸液,还是不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含量高的就是检测头吧?

传感器固然重要,系统集成缺一不可啊

网友:
看下内部结构。

网友:
这个传感器的插脚应该有金子

网友:
贵也贵,东西还是不错的哈

网友:
传感器貌似都挺贵,co2传感器一个上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