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京东自营小盘512G 翻车

楼主(2023-01-20):
价格不贵 199 .  不知什么方案。硬盘盒加 m2硬盘?
好像一个硬盘盒7,8 拾

测试全盘写入和数据效对,从昨晚10点到早上5点左右。(忘了关电脑)
usb 3.0 接口 最高写入就40m/s
下面这图直接翻了。

网友:
这个就是高价盒子...

网友:
赶紧退货,不要贪便宜,这质量根本用不了

网友:
会是盒子问题么

网友:
价格差距的体现就是质量。

网友:
199属于正常价格。
这个速度是usb2.0的极限,不是工作在3.0,一般能跑到usb2.0极限的,大概率是支持usb3.0的。可以考虑换接口再试下,台式机建议插在机箱后面的接口上

网友A:
一.确定是不是USB3.0口。二.前置接口的很多供电不合格。主板后面USB3.0接口还是这样可以退货了。

网友:
哪有那么多便宜捡

网友:
这个样子的肯定是硬盘盒方案啊!看情况好像是接口问题,你换个USB接口再试试看,速度不达标有可能,但是不达标还维持在同一个速度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
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确定是不是USB3.0口。二.前置接口的很多供电不合格。主板后面USB3.0接口还是这样可以退货了。 ...

改天 主板usb 3.0  试一下

网友:
应该就是USB3.0,我的也是这个速度最高也就70-80,平均在30-40左右

网友:
很明显的接口问题,正常的普通3.0的U盘都不是这个速度

网友:
换个3.0接口试试,2.0不仅速率慢,供电也成问题

网友:
反正是有点问题,用着不爽,还是退了吧。

网友:
前几天就有坛友翻车你还敢上

网友:
硬盘盒供电不足把盘废了吧

楼主:
接在主板3.0 USB接口 也是40m/s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在主板3.0 USB接口 也是40m/s

肯定2.0,不是3.0,检查线或主板,这速度是2.0极限,你拿chipgenius测测看看是不是3.0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