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董电子管稳压电源拆解图赏析(Heathkit IP-32E)

楼主(2023-01-20):
(图片)

网友:
德国货?这搭棚焊有水平。

网友:
这电流大概是毫安级别的吧,最大不会超过200毫安!

网友A:
不像磁饱和的稳压器,我拆过一个。有很大的电感
球指导,这个的稳压原理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磁饱和的稳压器,我拆过一个。有很大的电感
球指导,这个的稳压原理是啥? ...

这个是直流稳压电源,以前给电子管电路实验用。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
用晶体二极管整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直流稳压电源,以前给电子管电路实验用。串联稳压电路

哦哦哦,感谢指导……

网友B:
主要大家平时接触的都是晶体管,突然来个电子管的串联稳压电源就不适应了
其实电子管的串联稳压电源和晶体管的串联稳压电源一个原理,而且晶体管的电路也是从电子管电路上发展而来
这电源是晶体管电源的前辈。
V2是充气稳压管,提供基准电压,V3构成误差放大器,用来控制调整管,V4V5两个束射四极管并联是电源调整管
底下还有一路用电位器调压的负电压输出,充气稳压管V1为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电压源。
所以就可以知道了这电源主要目的是为了调试电子管电路,主电路是用作屏极高压。
再看似乎还有一个单独的灯丝变压器,还能提供点灯电压。
负电压输出一般用于栅负压,这一路电流非常小,所以用电位器调压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大家平时接触的都是晶体管,突然来个电子管的串联稳压电源就不适应了
其实电子管的串联稳压电源和晶体 ...

专业补充,牛

网友:
成色这么好的古董电子管稳压电源,难得,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有收藏价值啊

网友:
这么新,绝对有收藏价值

网友C:
这个真空管的电源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空管的电源用在哪里的?

以前都是电子设备,都是管电子器件构成,实验室、教学需要普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直流稳压电源,以前给电子管电路实验用。串联稳压电路

手工图画的如此,赞一个

网友:
从来没有看到过

网友:
养眼,就是待机比较耗电

网友:
利用两只6L6,电源变压器,增加两只输出变压器,改成单端立体声发挥余热!

网友:
造型、成色都很不错,收藏级。难得楼主还有原装电路图。

网友:
有些年代的老物件,做工确实不错